[安卓手机维修]
电池接触异常

楼主(2018-05-08):
oppoR9sp换屏结果显示电池接触异常只有50%的电也很快关机
OPPO

网友:
检查电池检测脚阻值,还有和检测脚相连的电阻

网友:
碰掉件了吧,检查下线路,接地的走线有没有空

网友:
估计扣掉件的概率大,仔细看下主板电池座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