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笔记本关机黑屏不断电

楼主(2018-05-08):
win10笔记本关机黑屏不断电

网友:
你好,试试重启选项,我有个同学就是关机后只黑屏,散热器等依旧工作,重启选项能够彻底关机。如果不行可以记事本写一个.cmd文件,具体还请百度,会让你在以后用的感觉更爽

网友:
引起黑屏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分为两大类软件和硬件,主要是硬件问题。
硬件不兼容,显示器显卡等等的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黑屏的,
驱动程序问题也会导致黑屏,
建议先软后硬,先更新驱动程序,或者重新装系统。如果还黑屏的话就应该是硬件不兼容,问题在硬件上出故障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采用降级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驱动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