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买和CPU价钱一样(差不多)的主板?

楼主(2018-05-08):
为什么要买和CPU价钱一样(差不多)的主板?

网友:
题主想的不错,确实没有这个道理。99.9%人的主板肯定是比CPU便宜的。
说什么小马拉大车啊,好马配好鞍,布加迪装自行车轮子之类别听。
便宜的主板上芯片组到了,完全不会少功能,也不会对性能有限制。
但是你说的H81确实有点太寒碜,随便加100块钱吧。
我也拿旧平台举例,B85,售价380,【华擎B85M Pro4 主板(Intel B87/LGA 1150)】华擎(ASRock) B85M Pro4 主板(Intel B85/LGA 1150)【行情 报价 价格 评测】
H87卖没了,看这个H97,售价545,【华擎H97M PRO4 主板】华擎(ASRock) H97M PRO4 主板 ( Intel H97/LGA 1150 )【行情 报价 价格 评测】
奶茶店贵,马云家还能便宜。就这种400、500块钱的主板,基本也满足99.9%的人的需求了。
有UEFI,有PCIE3.0,高端显卡用没问题。
内存能插4条,有几个人有插8条内存的需求,ddr3 1600,当然支持双通道。
sata3,6个,肯定够了,谁都有几块固态硬盘。
便宜主板没usb3.0也是瞎说,五年前的便宜主板都有。
还有就是硬件的稳定性,不必担心,网吧和办公室的电脑主板基本都很烂,你碰到过问题有几次。
不能太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的;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三分钱二分货,五分钱三分货,十分钱五分货。
贵主板确实有什么10相供电、killer网卡、4卡sli等等等你用的到用不到的功能。
但是买贵主板的人多半是为了外观和信仰、外观和信仰、外观和信仰。
花2000块买CPU、买显卡,主板不到1000块钱,这太正常了。

网友:
    前言:

“妈的,都是Win7 64位,为什么他是I7 4790k,我也是I7 4790k,固态硬盘和他是一个牌子,他为什么开机速度是3秒。我是10秒???什么情况?”

(主板不支持UEFI+GPT启动,再好的配置,再好的硬盘、开机速度也是渣渣。)

“狗日的,叫你别把手机放话筒和电脑旁边,会有噪音的。?咦为什么他没事?”

(主板板载声卡未做分离,经常放手机在电脑旁边的人,就是作死。)

不过,我还没见过Z97或者B85平台出现不支持UEFI+GPT启动的。

虽然也有通过软件的方法,实现让不支持UEFI+GPT的主板支持UEFI+GPT启动。
【终】无需U盘,任何机器可以用上32/64bit两种架构的UEFI,不支持UEFI的老机器也
但是毕竟技术门槛太高,喜欢折腾的人可以研究。
但主板和其他硬件一样,也是通过迭代更新的,说不定改天又推出一项比UEFI+GPT更加合理更加高效的磁盘管理方案,那主板的关键参数也会发生更变。
(WIndows7 64位 Windows8 64位 Windows10 64位都支持UEFI+GPT启动)。
请各位不要争论了。

    声明1:本文不会使用“用料”、“做工”、“工程水平”等模糊字眼,以免误导阅读者产生歧义。
    声明2:本文不会涉及“过于”专业的工程术语,目的是面向广大装机用户,非硬件工程师指导文。声明3:本文的一些意见指导,未必是将来最佳的分析建议、随着硬件的发展,可能本文的发布日期,和阅读者的阅读日期有所不同,请排除一些个人觉得不妥的地方略过,完全无必要全部参考本文学习。

正文:
题主讨论的应该是同年代、同平台下得主板价格差距,但是同年代的主板……
我见过没有DP接口和数字光纤音频接口的。
我见过没有PCIE 3.0接口的。
我见过不支持内存超频的。
我见过接口还是SATA3.0的,不支持SATA-Express。
其实主要价格,还是接口、集成芯片的区别。

主板最重要的功能无非就是作为“线”和“接口”“集成功能”的载体。

而线和接口也有等级之分,价格区间乃是“接口”、“线”、“集成功能”的区别,导致主板价格波动。

主板厂商将每台PC必用的功能和接口集成到一个板子里面。
例如说

一类(接口类和线)CPU接口、内存、SATA、PCIE、USB、光纤音频接口、HDMI、DP、VGA、等

二类(集成类)集成声卡、集成网卡、集成BIOS、。

1.CPU接口

CPU接口有AMD和INTEL之分,那简单的拿INTEL接口做例子,其接口类型主流的有。

支持一代的 I处理器和赛扬处理器,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接口的主板,只能适配一代i系列的的Intel CPU,其性能是2010-2011年的电脑处理速度。(只针对中端生产线,不针对发烧友、高端。)
支持二代、三代的I处理器和赛扬处理器,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接口的主板,只能适配二、三代i系列的的Intel CPU,其性能是2011-2013年的电脑处理速度。(只针对中端生产线,不针对发烧友、高端。)
支持四代、五代的I处理器和赛扬处理器,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接口的主板,只能适配四、五代i系列的的Intel CPU,其性能是2014-2015年的电脑处理速度。(只针对中端生产线,不针对发烧友、高端。)

(注其实CPU接口在相同平台不同厂家的主板上其实都一个鸟样,不决定主板售价)

2.内存接口
现在主流平台的Z97平台,是只支持双通道 DDR3内存的。
只要将内存插入到相同颜色的内存接口上,就是双通道。

例如两个8GB 2400Mhz的内存,那他的内存性能比一条单条内存提升5%。

但是换到了X99平台,那可不是一个数量级能解释的了。

因为X99等高端主板接口,是支持DDR4 4通道的。

例如4条 3200MHz DDR4 的内存 那性能百分比应该是提升20%左右

那么内存性能提高有什么用?

就针对OSX系统和Windows8/10系统来说。

内存大小和内存读取速度决定了操作系统将虚拟内存转换为本地内存的可能性。

比如你频繁打开关闭一个程序,计算机操作系统会将这个程序载入到内存作为缓存。

那下次开启这个程序的时候,就不是
读取-》硬盘-》加载-》打开。
而是
读取-》内存-》加载-》打开。

内存的读取速度和硬盘的读取速度,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能解释的了。

所以内存的大小,和内存的读取速度频率,以及通道数量。

直接决定计算机的运行速度。

话说,你让我配X99平台的人,如何选购Z97主板?

DDR4不支持Z97主板啊,我日~

3.SATA接口

SATA2.0 SATA 3.0 SATA-Express 的区别是啥?低端主板可能只配 SATA 3.0、2.0接口(现代主板除了定制网吧无盘系统对SATA接口没有要求采用SATA2.0以外,大多数都是SATA3.0接口),固态硬盘的大文件存储达不到满速。所以要达到固态硬盘、内置磁盘阵列满速就必须要购买SATA3.0接口的主板,如果你只接一个机械硬盘作为主硬盘,不考虑将来追加SSD,那只要SATA2.0就够用了。
但现在例如Z97、B85、X99平台,主要的价格区间还是SATA-Express和Sata3.0之间徘徊。
为下一代固态硬盘做准备的Sata-E接口,并不是每个主板都配备的。
SATA Express_百度百科
(注:4k读写不受SATA2.0和SATA3.0、SATA-Express的影响)
(注:4k性能代表小文件读取速度,直接影响开机速度和软件加载速度。)

4.PCIE接口

PCIE 2.0 和PCIE 3.0 的区别是啥?大部分主板都是PCIE 2.0 一般用于显卡,
但是你想要插入PCIE SSD硬盘的话,那没得选择,一定要买PCIE 3.0的。
(注PCIE接口的数量也影响你到底能接入多少个设备,例如NVIDA的SLI双显卡交火。需要2个以上的PCIE 2.0 接口。)
如果你想要插入高端显卡,发挥极致性能,或者加装 SSD PCIE(一般是土豪),你必须要PCIE 3.0.

5.USB接口

这个相信大部分人都懂什么是USB2.0和USB3.0,其实就是接入外置USB设备,例如U盘的读取性能,直接影响U盘的读取性能。低端主板是不配USB3.0的,都是默认USB2.0。
(对USB速度无需求的网吧无盘定制主板除外,主流主板均已支持USB3.0但未必支持USB3.1)
但现在例如Z97、B85、X99平台,主要的价格区间还是在USB3.0、USB3.1之间。
为下一代USB设备做准备的USB3.1接口,并不是每个主板都配备的。
(感谢@侯铁修正)
(USB-C只是USB接口的一种形式,@侯铁提到说不能将USB-C和USB3.0以及USB3.1并列。)

Macbook 12寸的笔记本电脑上提供了USB-C接口。

这种接口能传输视频信号、数据信号、网络信号、输入电流充电(不是给手机充电,而是给电脑充电),所以一般用于Mini型的主板上,作为多功能接口的使用。

6.光纤音频接口

高端用户可能需要到光纤音频接口来连接光纤音响设备(自然也是土豪专用。)

7.DPHDMI、DVI、VGA

DP是最新的视频接口,一般用于高端4K显示器,附带音频传输到显示器。
HDMI是次新的视频接口,一般用于1080P显示器。附带音频传输到显示器。
DVI接口是次新的视频接口,一般用于较老的显示器,不附带音频传输到显示器。
VGA是最老的视频接口,一般用于比较老的显示器。不附带音频传输到显示器。
@侯铁 说DVI接口可以传输音频,根据调查发现,DVI可以传输音频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用HDMI做转接才可以传输。

二类(集成类)

1.集成声卡

集成声卡一般分为
5.1环绕音效(让听音乐的人能感知到5个角度的音频)
6.1环绕音效(让听音乐的人能感知到6个角度的音频)
7.1环绕音效(让听音乐的人能感知到7个角度的音频)
8.1环绕音效(让听音乐的人能感知到8个角度的音频)
是否支持声波雷达技术。(游戏玩家例如玩CS、CF等FPS游戏的人懂)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的玩家都要自带外置声卡的原因
呵呵,自然了,每种芯片都会提高主板价格。

2.集成网卡
100MB网卡 (谁都懂)
1000MB网卡(谁都懂)
双接口网卡。

3.集成BIOS
1.是否多国语言BIOS
2.是否支持内存、CPU、显卡、超频。
3.是否支持UEFI+GPT启动(这也是决定完美黑苹果的关键)
4.是否支持支持虚拟化技术(是否支持虚拟机)
5.是否支持AHCI
6.等……

补充

1.1 板载声卡
是否和主板物理分离也是关键。有些主板是能实现声卡和主板分离的,(类似独立声卡的功能。)不会因为手机放在电脑、话筒旁边、造成噪音(渣渣渣渣…………内种声音。)

(实际使用中自然感觉不到差别,你放没放手机的区别,有些强迫症的人可以选购板载分离声卡)

1.2 板载网卡
板载网卡的接口优化,以及电源输入的稳定直接影响本机网卡连接路由器或者Model的稳定性,使得迅雷多线P2P网速更加稳定,(经常出现一会5MB满速下载,或者跳到2MB下载)

2.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
固态电容影响接口、板载集成的稳定性,全电解电容的主板或者部分固态电容的主板,如果24小时开机的用户会造成主板温度达到一定沸点的时候烧毁电解电容,然而固态电容的熔点比电解电容来的高,所以能撑的温度会比电解电容高从而间接影响到CPU、显卡、内存的寿命。

3.DRAM内存过载防护
板载可复式保险丝可有效防止过载或短路情况,在I/O端口到DRAM之间增强电子线路保护,保障系统和设备的安全使用,延长设备寿命。

4.ESD静电防护
ESD(静电放电)对电子产品造成的破坏和损伤有突发性损伤和潜在性损伤两种。所谓突发性损伤,指的是器件被严重损坏,功能丧失。这种损伤通常能够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检测中能够发现,因此给工厂带来的主要是返工维修的成本。而潜在性损伤指的是器件部分被损,功能尚未丧失,且在生产过程的检测中不能发现,但在使用当中会使产品变得不稳定,时好时坏,因而对产品质量构成更大的危害。这两种损伤中,潜在性失效占据了90%,突发性失效只占10%。也就是说90%的静电损伤是没办法检测到,只有到了用户手里使用时才会发现。手机出现的经常死机、自动关机、话音质量差、杂音大、信号时好时差、按键出错等问题有绝大多数与静电损伤相关。也因为这一点,静电放电被认为是主板最大的潜在杀手,静电防护也成为主板质量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国内外主板使用时稳定性的差异也基本上反映了他们在静电防护及产品的防静电设计上的差异。

5.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
        1.体积小,数字MOSFET、DRIVER CSP封装,体积小,数字排感体积小,PCB面积也可以更小。
  2.供电更精确,数字供电GPU峰值电压仅140mV,模拟供电GPU峰值电压达300 mV.
  3.数字供电转换效率更高,模拟供电通常转换效率在70-80%,数字供电转换效率90%左右。
  4.数字供电电流更大,模拟供电每相通常极限为30A,数字供电每相极限可达40A.
  5.数字供电更耐高温,CSP封装MOSFET工作温度上限为200度,而模拟供电采用的MOSFET工作温度上限为100度左右。
  6.数字供电工作频率更高,数字供电MOSFET工作频率达800KHz,模拟供电常采用的MOSFET工作频率仅300KHz;数字供电排感工作频达1MHz,模拟供电常采用的电感工作频率仅300KHz.
  7.数字供电内阻更小,数字供电采用排感内阻要小于模拟供电常采用的电感。

6.不锈钢 防潮IO端口

常见于IO接口是否是不锈钢是否有防潮功能。

7.耐腐蚀性抗氧化涂层
部分主板材质未做抗氧化处理,导致使用久了以后氧化,无法使用。

众所周知,黄金的抗氧化性是最好的,所以高端主板为了做抗氧化处理,通常会在主板的主要线路用黄金来制作。
主板工艺上,也有的产品为了做全线抗氧化,给整个主板做抗氧化涂层处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类似“铝合金阳极氧化”处理。
但是不同价格的主板,摸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越高端的主板,摸起来越是有磨砂质感。
越是低端的主板,摸起来非常光滑。
(抗氧化的性能和主板使用黄金的数量相关?待考证)
(但我知道的是,苹果电脑的主板材质摸起来是最舒服的,抗氧化也是最好的。)
(别TM问我为什么那么武断认为苹果的抗氧化做的最好。)
(我是果粉,谁敢扯这个,我就咬谁。)
所以也就有了以下的梗

6.拓展:例如一些主板,增加了WIFI+蓝牙,或者Thunderbolt接口(特别是雷电接口,会让主板价格飙升。)

话说增加一个接口,或者是增加一个功能其硬件成本,不是很贵。

但是硬件芯片以及接口,有很多都是需要授权费的。(排除一些通用接口不需要授权)

感谢@Yen Chu 纠错。

例如Thunderblot接口的授权费,那算是所有PC硬件接口授权费中最高的了吧?

不过这些补充的小功能,自然使用的时候,你本人是不会有所察觉。

因为这些小功能,对于机器整体性能来说,影响不大,打开文件的速度、和系统开机的速度,也不会受到影响。

主板的主要功能是让你的外置拓展设备连接到一起,并且进行高效率的协作运算。

但是“连接”的方式,和连接的效率,是最直接影响主板价格的因素。

其实,高端主板和低端主板的区别。

就等于高端轿车和普通轿车的区别。

就像普通轿车的后视镜不会自动发热清除水雾。

但是高端轿车有这个功能。

所谓极致。

高端轿车的抗撞(取决机箱硬度),可靠性(CPU、电源),但主板只提供基础的附加功能,所以拿后视镜做比喻是对的,所以主板是细节的勾勒,并不是一台电脑的主要功能的对比。

请讨论主板问题,别扯高端汽车和低端汽车的梗了,谢谢了各位!

(不准转载,谁转载,等着老子找维权骑士搞死你们。)

网友:
不,楼主,像我这种 cpu 一片十几个核的,主板钱和 u 是没法比的

网友:
首先,你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木桶效应在DIY中并不存在。也不存在什么宝剑就要配个好剑鞘的说法。不超频的话,你的PC性能基本上只取决于显卡和CPU,跟什么主板无关。

对于很多不能超频的CPU。
主板的好坏不会对CPU性能产生一点点影响,也不会影响显卡性能
主板的好坏不会对CPU性能产生一点点影响,也不会影响显卡性能
主板的好坏不会对CPU性能产生一点点影响,也不会影响显卡性能
主板的好坏不会对CPU性能产生一点点影响,也不会影响显卡性能
除非你的主板实在是太老太老了。
(即便是老式的PCIE 2.0显卡接口,也不会对970这种级别的显卡产生影响,不过话说回来,难道用970,980的人连个PCIE 3.0接口的主板都买不起吗? 300元的B85都是3.0.。。。。。)

常见的1150主板,无论是H81 B85 H87 H97 H87 Z97,在不超频的情况下,不会对CPU有任何影响或者制约。1000多元的Z97配4590  和300元的H81配4590,不会有任何一丝丝的性能差别。

高端主板提供的仅仅是强劲的扩展性能和超频能力。
比如很多Z97支持10多个硬盘,而H81可能只支持4个硬盘,问题是,你是否真的要用到那么多硬盘。
高端的Z97还可以支持双显卡SLI/交火,如果你是单显卡的话,此功能没有任何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磁盘加速技术,这个概念被很多人恶意炒作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磁盘加速并不会用到,也不能加速你的硬盘。

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发布软文 枪文 炮文的网站,但是即便连中关村这种测评机构都从来没说过主板性能会影响CPU性能之类的话。
毕竟,作为“有头有脸”的媒体,它可以收钱办事,把某个品牌炒红(X彩虹和 X迟),但是这种本质性的问题,它还是不敢去乱说的。

网友:
很多答主说要交火,要大内存,要完全发挥CPU性能,发挥显卡性能。可是

现在还有只能支持4G内存的主板吗?
有不带SATA3.0的主板吗?
PCIE接口,2.0还不够用吗?

说来说去,谈的还是「功能性」和「扩展性」,如果只是这些「硬性需求」上的差别,就不用讨论了。

而且我猜题主想问的并不是这些有特殊需求的「玩家」,咱都清楚,绝大多数买高端主板的「用户」,根本就不是出于这些考虑。
不过是一根8G内存,单显卡,一两块硬盘,也不玩超频。
很明显三四百块的主板就能满足绝大多数I5~I7这档用户的需求了。

至于高端CPU为什么一定要配高端主板。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觉得H81是给赛扬用的吧。

------------------------------
还有高U低显什么的。
i5+750怎么了,我需要玩什么游戏就上什么档次的显卡,瞎评论什么。

网友:
机架上多路志强居然配集显,真是糟蹋了

网友:
同接口的不同的主板没有性能区别,差别只有功能的不同。所以主板不应该是计算机性能木桶的一环。

网友:
作为一个天天点Compile的人,我只是需要一个计算能力一级棒、能拖2-3个显示器的电脑。
于是正在考虑B85+E3+12-16G+240G+支持三屏的亮机卡。对,我穷。

网友:
仅对同一品牌、同一代的主板芯片而言,不同价格的主板,主要有如下区别:
    主板芯片不一样。这不但主板芯片本身价格就不一样,而且配的外围接口的类型、数量也可能不同。即使同样的主板芯片,大板通常比小板贵。大板就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接口数量,这显然光是物料成本就得大一块。带有不同的设备。比如有的主板自带无线网卡,有的主板带M2接口,就得比不带的贵一头。做工、、用料不同,比如我一年包坏,你能用五年不带喘气的。市场定位不同。比如我是发烧友专用主板,那我就得有颜色酷炫的电容散热片、XX路供电、一键超频、一键开核。
上述差别可能同时存在,比如一款BXX主板芯片、Mini-ATX、只带两个内存插槽、两个SATA接口的“办公”主板,去比较一款ZXX主板芯片、全尺寸ATX、带八个内存插槽、八个SATA口、双路交火PCIE的主板,价格差出几倍都很正常。
但是要注意,这些区别都只有在你真正使用到它的时候才会存在。比如我就在用同样的一块CPU、一块同样的硬盘和两条同样的内存执行计算任务,那么只要两块主板的内存带宽、SATA带宽一样,那么哪怕你的一块主板是BXX芯片的同德五虎,另一块是ZXX的华硕技嘉,那计算速度也不会有区别(在前者坏掉之前)。

网友:
题主的说法是错误的。
不是配价格一样,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配主板。
可以搜索H110 B150 Z170的区别,看看北桥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根据主板的拓展功能与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主板。
两千的I7,一千的Z170完全就够了,哪来的同样价格的说法。

如果用A78装FX8核比较容易烧主板。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吧,图吧可以70块的H61配700元的2550k,也可以近千元的X58配80元的L5520

网友:
布加迪的发动机装一个自行车轮子你觉得呢?

网友:
主板虽然没有具体的性能参数,但是主板对于CPU和显卡的性能约束是真实存在的。

一台电脑的综合性能主要取决于内存/CPU/硬盘已经是基本共识。

如果你配个i7的CPU,肯定至少需要双通道DDR3 1600的内存才能发挥出最好的能力,但是如果主板不支持DDR3 1600那不傻眼了?

你一个i7的CPU,结果主板只支持最大4G内存不傻眼了?

你配了i7的U加上DDR3 1600 16GB的内存,结果主板SATA只支持1.5Gb的带宽不傻眼了?

你配了个i7的U,结果风扇装上去就没办法插显卡不傻眼了?

………………

至于提问者说的,为什么要买价钱一样的主板。那多半是你只看到了价钱,没看到别人买主板的决策。有人要RAID,有人要交火,有人要24小时不间断开机,有人要USB3,需求林林总总,我不觉得会有人去电脑城,老板,给我来个最贵的主板

但凡自己配主板的,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的。

主板的功能不仅仅是插CPU和内存的。

网友:
这个答案下的人,是真的蠢,还是没有常识呢?
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系列的主板,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支持这个不支持这个的巨大差距。
官方说明书,说了支持i7系列,哪怕是B85M的这种小板,三相供电又如何?
网吧那么多机器,非常多都是用的七彩虹最垃圾的小板,显卡也是定制版。
主板就是妥妥的边际效益。
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格两分货。
可以说,技嘉,V星这类400+的小板,和华硕这种可能600+的大板(同系列,比如都为B85),就是除了扩展,其他没有区别,99.9%用不出区别。
当然,被卖了帮别人数钱并不是第一次见。
你在预算内的500块,放在显卡,U上都是质的区别,唯独主板是信仰的区别。
以上对预算极高,爹妈的钱,开心就好的人无效。

网友:
题主题的问题很多,不止一个,先提炼这些出这些子问题,再一一探讨:

1.CPU和显卡的搭配问题

2.CPU和主板的搭配问题

3.是不是装B的问题

以下是讨论

1.CPU和显卡的搭配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题主举了几个例子“I7配个7750 GTX650 750”,但抛开使用场景和用途谈这个就是耍流氓,于是有:

a.如果你的电脑是用于偏重CPU性能的,图形性能很少涉及,比如科学计算、习惯开海量网页同时加载、习惯同时运行大量程序(即使一个时间段只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渲染视频、处理大尺寸图片等等诸如此类的应用,显然显卡的性能是次要的考虑(涉及GPGPU的应用比如Adobe的水银加速等,这里暂不考虑)。在这种情况下,I7就算用自带核显也完全合理;

b.如果你的电脑上用于偏重图形性能的,同时也要兼顾CPU性能的,比如一些大型3D制图建模软件、大型游戏等应用,在这种情况下,题主举的例子就不合理了。不合理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搭配,没有实现有限资金投入下的最高效能。就拿我最喜欢的星际争霸2这款游戏来说吧,虽然这个游戏的引擎效率问题(主要是多核利用率的问题)值得商榷,但举个例子也无妨。比如有固定的一笔预算,2000元吧,要购买CPU和显卡两个部件(这里只讨论这两个部件,其他的理想化),为了达到更好的说明效果,走两个极端:i3+高端独显 VS I7+入门独显,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前者,高端显卡的性能可以保证游戏帧数大于100fps(特别注意,这里是随意举例,数据党不要较真,后同),但i3相对低端的CPU拖了后腿,其性能只能保证游戏帧数在30fps左右,那这样的矛盾体综合的结果就是木桶效应——显卡有劲使不出来,只能以CPU的30fps为最终效果;

后者,则正好相反,这里不赘述了。

总结一下,这两个极端配置,最终的结果都是只能以30fps运行星际争霸2,从这款游戏的角度来说,这两个系统并没有好坏之分。

那我们再来看下第三个配置:I5+中端显卡。I5可以保证游戏帧数60fps,中端显卡也可以保证游戏帧数60fps,最终结果是60fps——很明显,在固定的预算下,合理的搭配才能得到最高的整体效能;

c.还有一种情况,就是a里面提到的GPGPU应用的场合。比如我不玩游戏,但我除了符合a里面描述的情况之外,我还有这些涉及GPGPU的应用:Adobe Premiere编辑视频、喜欢看高清视频(2K乃至4K+)、GPU并行运算等,这种情况下,CPU性能仍然是首要考虑的,但对显卡的要求并不是集中在其3D性能上,比如看高清视频,有些用户喜欢硬解(其实现在的CPU大多能满足高清播放了,不过有人在乎CPU占用率的高低),这就可能出现题主举的几个例子,甚至显卡还要再低端一点——只要能支持硬解就够了,除此之外只是个亮机卡,功耗越低越好。

总结一下,CPU和显卡,按需合理配置,不了解情况就喷所谓高U低显,一笑而过。

2.CPU和主板的搭配问题

这个问题相对于上一个,抛开功能性的搭配问题(这是前提,功能都不满足或者搭配,就没有然后了),较难回答,因为其他答主也提到了,主板的做工、用料不容易量化讨论,是以在这里我仅以个人经验探讨一二,有错误望不吝指教。

首先,我自己除了爱好PC硬件之外,还入了HIFI音响的大坑,而且是初中就入了——至今亲手装配的各种功放都放在床底吃灰,如高仿Quad405、DXamp、MX50、6J1推6P1、Beta22耳放、各种方案的DAC等等,各种数码产品除了过于昂贵的拆不起之外,基本都是到手拆,然后才能心安理得的使用。于是,我对“做工”“用料”深有体会,但是仅仅是主观体会,如果我说诸如“德国WIMA聚丙烯电容比国产聚丙烯电容好”之类的言论,大批实用主义者就要喷我——二者分别盲听你听得出来吗?说实话,我听不出来,但满足了我堆料的成就感和虚荣感,玩了这么多年音响,已经不是为了听音乐了(就是听也来来去去都是渡口、恰是你的温柔等等,听完后放床底吃灰),而是为了,信仰。于我,认为这样的是好的(侵删):

不好意思,话题跑偏了。说回主板的用料做工问题:

说实话,在尝试仔细的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完全没想过到底好的标准是什么,可能是接触的电子元件多了,对它们已经有一种鉴别力了,因此很多时候都是一眼就判断了这个主板符不符合我心中的标准,下面试着罗列几条,和知友交流一下:

a.电容。如前所述,玩音响多了,对电容有严苛的要求,自然也带到了主板的选择上。然而主板毕竟不是音响,差别还是蛮大的。不过全固态电容,尤其是浅蓝色的日化NCC和紫色的三洋SPEC,个人完全不能抵抗,换句话说,看到这些元件,心里对这个主板的稳定性就完全放心了——这里满满的都是信仰,真说到比非固态电容能好到哪里去,客观的说,除了不容易涨爆寿命较长之外,使用起来并无不同;

b.具体或者关键位置的一些模块的用料。比如CPU供电的相数、板载声卡区域的用料、板载显卡接口是否全屏蔽、芯片组的散热器等等,这些应该说是公认的一些判断主板做工用料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对使用上确实会造成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故障;

c.一些接口的有无。这里的意思是,比如本来可以做出6个SATA接口,但主板为了节省成本,缩水成了两个——虽然对大多数人两个就够了,一个SSD,一个机械硬盘,可是从评价一个主板的好坏出发,这种做法就是偷工减料。所以低价主板一般接口都比较少,比如E-SATA、1394、光纤音频输出、MSATA等等,一律没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确实用不到,也无可厚非,只是看起来略显寒酸。

d.PCB的用料以及锡焊的水平。这一点在目前的主板市场上面,感觉差距没有音响或是电子数码产品上那么大,这里只是提出来仅供参考。

回到CPU和主板功能性搭配的问题上来:

开头说了,功能是前提,就是你需要的功能,必须要有;你不需要的功能,看情况舍弃,毕竟预算有限不可能什么都有:

比如我需要MSATA接口的,就得买带MSATA的;
我喜欢mini机箱,就得买ITX板型的主板;
我要搭建显卡互联平台的,就必须买相应支持显卡互联的主板。

这是从直观的需求出发,还有一些具体的芯片组之间的一些功能差异,原则仍然是按需搭配,比如Intel 8系列主板芯片组的功能就有以下异同:

此外,关于H81和E3的搭配,这里我要说的是,如果对比上两个图,H81不支持的那些功能确实用不到的话,并非不可行,但4590K就不合理了,因为CPU是支持超频的,但主板对应的却没有这个功能(官方不支持),相当于多花钱买的带K的CPU就浪费了。但是注意!这只是从理论上讨论这样的搭配没问题,但实际上,H81的产品比较低端,用料不会太好,既然已经考虑E3这样的中高端CPU了,预算相比不会太少,主板方面实在没必要节省这一两百元。

因此,对于CPU和主板的搭配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完全满足你需要的功能和接口的前提下,选择合适价位的主板——相对于你的预算,不要过于奢侈,也没必要过于节省。(自认为这不算一个好的答案,但做工用料这方面多花的钱值不值得,真的看信仰,毕竟再缩水的主板,人家都敢卖,你还怕用了会爆炸吗?)

3.是不是装B的问题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无厘头。我买电脑是自己用的,就是想装B,难道还要领着别人打开机箱,指着里面说“看到没有,这可是高贵的阿斯苏,你这穷屌用不起”吗?

题主问这种问题,有两个可能,要么自己心态有问题,要么就是周围有人真的是买个诸如TITAN Z之类的装B却只用来刷贴吧。

如果是前者,题主需要摆正心态,有钱的人多了去了,人家花钱买乐子(不管用不用得到)你有什么好嫉妒的?王校长的1TB U盘就要9999元,是不是装B?

如果是后者,而你又是懂硬件的,就应该很明白,对方这不是装B,而是哔~~~

另外,装B虽不可取,但B格却还是要的:

以上所有图片,均源自网络,侵删。

网友:
利益相关,7年前500元买了某低端主板,目前依然正常服役。
和当时朋友1000元买的主板,在使用中,没有任何区别。
7年之间,他的主板已经换掉了。因为他觉得太慢,换了新cpu新主板,新内存。
我的依然服役,换了cpu,当初是e2160,300元买的,2年前,换上400元买的q6600,
二手2160卖了200多,总计升级cpu花费200元,加了2根2g ddr2内存条,400元。
7年间总计升级花费600元,个人感觉十分完美,游戏正常,日常应用正常。

我的结论,是主板买能支持你cpu的最便宜的就好,前提是你不超频。

网友:
用过X79...表示你倒是找个比U便宜的主板给我用啊....
好了不逗,你上个4790K或者e3只用三四相供电的飞机场H81,不觉得虚得慌么...

网友:
这个问题好几天前就看了,但是一直没看到能让人信服的回答。这方面懂得不是太多,希望能有更专业的回答。
先说结论:办公、家用甚至非发烧级别的游戏用户,主板真的没必要太贵,所以题主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针对@lvony 的高票答案,目前市面上最低端的intelH81主板的各种传输速度都能达到理想水平,拿华硕H81M-PLUS来说,2个sata3接口、支持前面板USB3.0,内存最高支持16G、1600频率,用来日常使用(搭配一个SSD,普通1600内存,I3及以下CPU,960级别的中端显卡)完全足够了。为什么只CPU我只提到I3?因为这种主板CPU供电接口基本上是4pin的,如果想要使用稳定,建议还是多加百十来块钱用B85。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些动辄上千甚至好几千的主板究竟好在哪?
我们来逐一比较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刚才说的华硕那款B81
刚说过,基本的日常使用完全可以满足,如果换成他哥哥B85,搭配I7 4790+titan也可以玩的很high。但是,这个价位的主板的主要缺陷就是扩展性能欠佳:两个内存插槽,坏了一个怎么办?想上更高的内存又怎么办?主板CPU和内存靠得太近,想换个霸气、有B格的散热器也捉襟见肘,不支持磁盘阵列(SSD普及之后玩这个的貌似少了);只有一个显卡插槽,想要玩CF或者更高端的sli也是不可能;还有个比较关键的是,这类主板都不支持超频,目前很多游戏的流畅度对CPU频率都比较敏感,超到4.5G的I5玩起游戏可能比默频的I7还流畅,虽然那几帧的刷新率可以说是然并卵,但是优越感可是满满的呢。于是,我们需要有更多内存显卡插槽、面积更大、支持超频的主板。
我首先找到了技嘉Z97X-UD3H
这个主板上面说的功能基本上都有了,京东最低售价是799,如果搭配可超频的I7 4790K,2000左右,有人会问了,说好的主板比CPU贵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主板,售价1999的华硕SABERTOOTH Z97 MARK

是不是感觉主板上没有技嘉那款那么光滑了?通俗点说就是用料足了,如果你是发烧玩家,CPU常年超频,那么用UD3H是不明智的,我们知道Intel官方给出的I7 4790K的功耗是88W,但是一旦它在高频状态下运行,TDP可以大幅增长,简单贴一张测试图:
主板供电不稳,系统运行起来也够呛,可能会经常出现重启、黑屏现象。
显卡超频基本上同理,就不展开说了。
这还只是千元级别的主板情况,如果有人问:我是一个土豪,想用两个CPU和4张显卡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祭出我们的X99/97主板了,支持4路titan,双路E5,想想都流口水啊,当然用上这个平台再来考虑主板价格也是多余了,当然是哪个贵上那个喽。
最后再补充一句,主板尽量买一线或者准一线产品,我以前贪便宜买过一次杂牌,搞得很窝火。
主板图片盗自京东,CPU测试图盗自中关村。

网友:
**看需求**
    有的小盆友就喜欢64g内存+pcie ssd+titan x sli,这时候要他买个3000以下的主板比捐肾还难

网友:
除了有特殊需要,其他时间只要是插的进去就行了
来自理工大学男生专用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