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0 不触发

楼主(2018-05-08):
机型:宏碁E1-470
板号:12280-3
故障:不触发
      早上接一台宏碁的笔记本 故障为开机不触发。电流0.04左右。待机无3 5v电压。测待机芯片16pin供电正常。8pin 17pin线性电压正常。13pin en正常。触发瞬间抓不到波形。感觉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纬创代工的笔记本在待机的时候由3 5v电路的线性给ec供电,在ec供电  电源检测 bios读取正常之后才发出-s5-en开启3 5v电路。所有开始查ec的条件。发现lid信号0v 不正常。这个应该是高电平。直接短接lid1 1 2pin。按开关键 3 5v 已出 电流停在1.1左右不动。拔掉内存后电流停在0.75不动。测试bioos 2 pin 有2次自检动作。根换内存后测试bioos 2pin 有5次波形跳变。但是电流停在0.75v不动。只要波形跳变正常 不用管电流问题。接屏后亮机。总结不要太注重电流跳变,只要示波器检测 bioos 2 5pin 5次跳变正常。

网友A:
你这个牛逼啊,直接就查到LID信号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经常遇见,不过现在少好多了

网友B:
牛人 不管电流  示波器抓波 没有示波器咋整, 还在纠结电流

网友C:
示波器5次跳变,不适用于所有的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5次跳变,不适用于所有的机器吧.

我以前也在纠结这个跳变问题。但是如果你真正掌握示波器的话就不在纠结这个问题了。我在广达做返修的时候,遇到过一个上海复旦的教授,他和我讲过示波器。我才知道原来示波器不是我以前学到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牛逼啊,直接就查到LID信号了~

此时就电源检测和lid两个信号。电源检测是好的,那就只有lid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 不管电流  示波器抓波 没有示波器咋整, 还在纠结电流

呵呵呵呵 反正我是直接用示波器。单纯的电压不能说明问题。我感觉没有示波器,我修板子就很别扭。

网友:
这个牛了 LID这个信号 我到目前还没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