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主机m4500q维修

楼主(2018-05-08):
联想标准的内存报警声,内存好的,sm总线好的,内存供电,基准供电,码片供电,都好,CPU也排除了,测量ddr3rst,发现有问题,是低电位,此信号由CPU发出,CPU先要接收到南桥发出的dramrst,这个信号也是低电位,南桥发出该信号的条件是先接收到pg信号,具体是哪个pg,不同板不一样的,先换个南桥吧

网友:
最后怎么样。修好了没。看你说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的板号是多少?应该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吧?最后换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