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SUS FX50J 板号:X550JX 2.0自动上电0.5A不动

楼主(2018-05-08):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VSUS FX50J  板号:X550JX 2.0的机,插电自动上电0.5A不动,也无法关机,测得主板上各电脑均有电压,CPU边的三个电感上电压为1.7V,显卡边的三个电感,有两个为0.9V,另一个为1.3V,SR17E的边上电感为1.5V,买了一个原厂的BIOS刷上也一样,换了SR17E也一样,EC的供电与复位都有,EC为IT8585E,现在没办法进行下去了,请大家指导一下~~~

H55
pbi屏蔽下集成内存。。。

网友:
可以板载内存坏了吧   屏蔽一下后外接内存试一下

网友:
板载内存的  可能性  很大的

网友:
改电路吧  直接改成外置内存吧 这个板载内存爱坏

网友:
先看看板载内存有没有进水,再把板载内存加焊试试看?

网友:
0.5有跳变没有   内存换了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可能是板载内存问题,试试能不能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的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吗?板载内存还是非板载.如果板载内存,可以波波打下BIOS,看下是不是卡内存了呢.

网友:
试了,没啥用,还是一样啊,叫客人换板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
屏蔽内存,刷BIOS,然后。。。。。

网友:
现在上电直接跑到0。5A不动了,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华硕板载内存是这么的容易坏。。。

网友(2025-07-05):
这个U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