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USB.PS,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楼主(2018-05-08):
开机时,按F1,F12也不能进入BOLS,机器进入WINDS画面正常后,键盘鼠标好不行,USB.PS都试了,测USB上有5V电压。请高手给个指示。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板子,昂达 P55的 和一样问题一样,不过PS2接口可以用,所有USB设备无效,BIOS设置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板子,昂达 P55的 和一样问题一样,不过PS2接口可以用,所有USB设备无效,BIOS设置正常。

我的都不能用,不能进BIOS,

网友B:
有没有换过IO,再查一下到IO的时钟啊,线路这些,如果都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IO,再查一下到IO的时钟啊,线路这些,如果都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南桥

。能启动WINDOWS,南桥按一会烧手。

网友C:
望闻问切.修板跟看病一样。先清灰。先把主板上的灰刷得干干净净.然后拿放大镜齐齐的看一遍.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有没有明显电路腐蚀的地方。先解决简单的问题。大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望闻问切.修板跟看病一样。先清灰。先把主板上的灰刷得干干净净.然后拿放大镜齐齐的看一遍.看有没有明显烧 ...

我仔细看了,板上没有明显问题

网友:
PS USB阻值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