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不通电

楼主(2018-05-08):
三星943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发现电源板有个RS310二极管短路换了后不短路了,发现旁边有个色环二极管也是短路的不知道正常不?
色环的二极管不会认啊,不知道这个短路的是正常的不?

网友:
大神来指点下啊色环的二极管不会认

网友A:
那个是色环电阻,不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色环电阻,不是二极管,,,,,。,,,,,,,,

请问这个短路的正常吗?不正常的话要换什么样的呢?

网友:
这个就是个保险电子呀。必须要短路的呀。

网友:
那个是保险好吧,仔细看丝印,F4.0A/125v

网友:
是保险电阻

网友:
大哥你会修吗?我的天 F201是保险电阻 通是好的

网友:
感谢大家!主要是显示器修得少!

网友:
那已经是后级的。后级二极管没短路的话要查前级了。

网友:
不通电,查工作条件啊,300V,5V, 12V,     0.几欧短路??  F保险  R电阻 c 电容 D 二极管类 u 集成电路 J 跳线类 Q 三极管 T 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短路的正常吗?不正常的话要换什么样的呢?

要换什么能好,  换板就好了。   你是客户吧。。

网友:
它若有阻值,才是不正常呢。客户级别的

网友C:
楼主你这个高级技术员的头衔怎么得到的????怀疑楼主发的水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高级技术员的头衔怎么得到的????怀疑楼主发的水贴

等级不高啊,有什么好怀疑的?
不知道楼主做什么工作的?
PCB上不是标的很明显是保险吗?电压 、电流都有,还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级不高啊,有什么好怀疑的?
不知道楼主做什么工作的?
PCB上不是标的很明显是保险吗?电压 、电流 ...

我显示器修的少,主要修台式机主板,半路出家的没什么理论基础,大家别嫌弃啊

网友:
这个是保险哦,老兄。不通电从前级挨边找

网友:
接着查吧,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2018-06-07):
这个是保险电阻好吗。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通的才是好的。查300V电容,还有次级的二极管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