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肯花三四千买电脑,却不肯再多花三四百买固态硬盘?

楼主(2018-05-08):
为什么有的人肯花三四千买电脑,却不肯再多花三四百买固态硬盘?

网友:
咳咳
我跟舍友连着安利了三年的固态硬盘,结果他们都不信我。

宿舍八个人,就我一个电脑有固态。

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隔壁开船的舍友一年换五次系统还卡成狗,被实体店忽悠着买了一大堆散热设施,花的钱够买一个固态了。

然而他电脑还是卡成狗。

他又死机了,气的砸键盘。我幽幽的过来说,兄弟,上个固态吧。

他:你滚

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讨论系统配置以及使用习惯的问题,我来说下我的情况。

我的电脑是后来加的固态,刚开始配置是i74710hq 8g内存,后来我自己加了8g内存,一共16g,因为ae吃内存无底洞,实际上提升不大,只是运行p粒子速度快了点。
后来我被楼上朋友安利了固态硬盘,就跑去售后买了个固态插上了,那感觉提升的不是一点两点。平时卡比的地方都不卡了。当然你说完全不卡是不可能的,但的确比当初机械硬盘时期爽太多了。另外,系统是win8.1,后来升10,还是那么爽,跟当初没法比。
还有,本机完全没有任何全家桶,干干净净,想杀毒就去买一个月诺顿,其实平时习惯良好也用不到杀毒软件。
我也知道这是好东西,出于好心给舍友安利,舍友一听五六百块钱马上怂了。。。我不说啥了。。。
价格问题,我买的早一些,那时候m2口的固态128g也要六七百,现在去京东看看128的三星m2也要429元人民币。可能sata口便宜一些,我也查了一下,三四百的确能买到很不错的。

还有一些说答主的能力问题。
我给你们看看以下情形:
我说你们电脑卡上个固态体验会好很多(并演示给他们看)
他们说,多少钱
我说几百块钱吧,你把光驱拆了就可以装。。。
他们:哎呀还得花钱那么麻烦算了算了。。。

怪我咯?

还有说答主舍友几百块拿不出来的。。。
他们能拿出来。
想法问题。
这跟敖厂长说的那种一听玩游戏要买就摆手却在所谓的免费游戏里使劲砸钱的人一样。

还有那些说卡是多方面的原因,说cpu内存显卡不够,或者优化不好。
我舍友只玩lol,卡是970m,u是标压i5,内存8g,完全够了吧。
但还是卡。
怎么卡呢。
我描述下。
右键桌面,转圈,几秒后出菜单。
打开我的电脑,几秒后才出现窗口。
我每次用他的电脑简直想给他摔了。
还有那些说优化不好的,我也试过他重装后的效果,两三天后还是上面那种情况。
你们说,还能怎么升级?
那当然是固态啊!
不是很懂你们反对ssd的人。

我再啰嗦两句。
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在喷:我卡就卡点呗,没钱买1t的固态啊,怎么装小电影?
我就呵呵了。。。
各位同学们,你们知道双硬盘吗?
台式机自然不说,硬盘随便加。
笔记本的话,接口有m2自然可以扩展。
比如我的gs60,就预留了一个m2,现在我的电脑是双硬盘,一个128固态一个1t机械,机械当仓库固态放系统。
那三四千的笔记本,就算没有预留口,一般都有光驱吧。
把光驱拆掉加个固态不就是啊。
现在光驱的使用率多低你也知道的。

网友:
预算只有三四千,清汤寡水咽一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没有钱。

迅雷日夜不关机,辛苦收藏满一T,
磁盘太少波多也,玉人何处教解衣?

固态看片延迟短?不如再加俩泰坦,
顺便键盘换红轴,音效也要有追求,
二四六八十声道,前后左右低音炮,
立体环绕正发烧,还有耳机需要煲……

网友:
朕可以提着裤子容忍太监们慢慢地把妃子们送来,却不能容忍翻牌子时后宫里只有一个佳丽可翻。

网友:
没用过SSD的人,都不知道SSD有多好

网友:
我爸,大学的时候就用过Apple2,02年肯花8k给我买笔记本,最开始对SSD的态度是:我知道它很快,但是太贵,等降价再说
在我今年寒假打工买了ssd,半小时搞定重装系统软件,并问了价格之后,态度是:价格合理,快,但是好像没啥必要

14年夏天做兼职,店里来了个客人装机,3k左右装个上网看视频的电脑
我第一反应是i3+8g+128g固态
然后被老板拉开,然后装了个955+亮机卡+4g+500g
一个四核独显大硬盘
一个是双核无独显小硬盘
你们说不懂的人会怎么选,而且他还一直提防被坑
大概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固态硬盘是什么,但是同样的价格小辣么多,你还这样推销,肯定有问题,想骗我钱

统一回复下评论区
i3性能不够用?
4130的性能比当时主流游戏本的4210m还高一点,不够用的话那我的2410m是不是该丢垃圾桶了啊。而且我老板自己家里玩游戏的配置是i3+270,不够的话他为啥不上955?
看视频一定要大硬盘?
我认识的大部分客户都是直接在线看,快播这种边看边下的播放器现在也挂了(当时还在不在没印象了),真的有那么多用户会上资源站?我室友碰到网盘见的新番都不知道去哪里下。就算会用视频应用下载,一部电影2g,一季美剧6-7g,看完不删留着干嘛啊。存小电影?度盘和谐,快播挂了,115会员那么贵,不是老司机也不容易下载到吧(
评论区还有说做生意的思路
我当时就是高考完闲着蛋疼,也不是非常需要零花钱,在店里没底薪直接抽毛利,所以为什么要按着做js的思路呢?

网友:
我宁可缩硬件也要省出一块128G固态的钱来

网友:
买三四千电脑的因为他只有三四千。

网友:
固态硬盘是快又贵,机械硬盘是大而廉,所以显然双硬盘才是最佳选择不是吗?

不过买数码产品我觉得最好买自己能承受价格之内顶配的东西,这样以后就不用一次次升级了,一步到位,最开始能装大内存,ssd就都给装上,使用的时候会轻松很多。

另外我真的很推荐双硬盘。256ssd+2t机械+16g内存+普通显卡可以让你的电脑应付绝大多数事情,除非你玩对硬件要求比较高的单机游戏才会出问题。

网友:
刚给一个同学重装了系统。
它的14年低端AMD平台本配上5400龟速机械硬盘真的给我卡哭了。
我给他装系统的高速U盘(东芝64G存储芯片组装的,读150,写100)都比他硬盘快。

整个学校我的圈子我基本都不只安利过1次固态硬盘。
然而只有我的室友装了120G的东芝A100(读写都上500M),300块钱不到,我给挑完他自己买,我义务安装,一分钱都没经手。
因为他电脑卡的不能用,想换新电脑换不起。
而且我们接触的久完全相信我。
我包他300块钱电脑能满血复活,玩他那些网游能快到飞起(毕竟是4代低压i7+740M)。
他后来不止一次感谢我。

其他人?也就为了省钱找我做做系统吧……

一个个不懂还不愿意相信别人没救。
不过不说他们坏话,毕竟人都有自保思维。不懂不相信别人还算能理解。

网友:
那些把加钱买固态硬盘和加钱换其他硬件做类比的答案,根本不了解固态硬盘。
i5换成i7,价格高一千,运算性能提升却不到百分之五十。1050换1060,价格高500,图形性能提升不到百分之三十。而加一块500块的固态硬盘,却可以把你的连续存储速度提高5倍,随机存储速度提高一百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机械硬盘已然成为了现代个人电脑的瓶颈。根据木桶效应,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了电脑的性能水平,所以提升硬盘速度也是最紧迫也最有价值的。

这个答案有63个赞同。知乎这种知识交流频繁的场所尚且有那么多人不了解ssd,更不用指望那些电脑小白认识到ssd的价值了。

网友:
其实也是有成本的呀。

金钱成本要超出预算三四百不说,往往就卡在这一条上,跟土豪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三四百也是巨款的啊,能吃好几顿饭呢!

还有就是学习成本。

买来要拆机,一般没事谁拆机玩?大力出奇迹拆坏了怎么办?坏了又要拿去修,拿去修又要花钱,修好还好说,坏了几千块的电脑就没了就没了的。

拆完装完还要装系统,老实讲,很多人也都不会,好在也可以直接迁移。

还有4k对齐、开启AHCI模式什么的。

需要双硬盘的,又要买光驱硬盘架加装进去。

老司机不以为然,像我这种小白,刚开始一看要做那么多步骤就吓到了。

所以如果没有体会到SSD飞一般的感觉,没有很强烈需求的话,谁愿意对一个未知的东西进行“投资”?

我安利成功过一次,不过并不是直接听从我的意见,只简单提到而已,后来这货买新机直接叫店家加SSD和内存,回来后兴奋发空间说SSD爽爆了哈哈哈。

以后不随便安利了,因为我发现要是出什么玄学问题的话,他们不会想着自己解决或者拿去售后维修,第一反而是找我询问解决方法。

比如前不久帮某人推荐了个笔记本,笔记本音频出问题播放不出声音,大半夜心急燎火发微信问我怎么回事。我TM哪知道你对你的电脑做了什么,而且我又不是专业的,远程怎么助攻帮你?

试着提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比如驱动,都没效果。

他慌了,说新电脑怎么这么快就出问题巴拉巴拉,我也烦了,这又不怪我,你跟我说有毛用,出问题不是还有售后吗,怕个球啊?但是又不能发作甩掉,突然灵光一闪,问他:“你重启过没有?”对方沉默了会:“现在重启。”又一会儿后,他哈哈哈大笑如释重负:“成功了,没问题了,可吓死我了。”

我一脸黑线,感情连重启都没有试过就直接跑来问我了。我只是推荐,又没赚钱,也不会维修,凭什么第一反应就找我了,你又不是妹子,我又凭什么热情帮你!?

(额,跑偏了。。。还是那句话好啊,我爷爷活了103岁)

网友:
不知道三四百的固态是多大容量,什么性能。我2012年开始换固态,头四块都是256G的,今年才花了300欧买了1TB的,终于摆脱机械硬盘。

现在我台机上挂了三块,最早买的一块装在09年买的本上,另外一块装在11年给家里配的台机上。

对了,最初我是没有HDD的,但当三块SSD装在机子里面的时候我发现还是空间紧张,所以后来弄了个HDD换掉一个SSD。说下我为什后来要上这个1TB的SSD,因为上了无扇电源后,我开始嫌HDD吵了。

另外我从来不安利别人SSD,我也不给父母安利SSD,我直接把自己买的SSD给爸妈装上。另外我的SSD是一个当时公司的一个快65要退休满身狐臭的骨灰级码农安利的,确切说也不是他安利我,而是他安利我另外一个同事的时候顺便提醒了SSD的价格已经不贵(不贵指200多欧)了。

网友:
2016.11.8更新
最近好像又有人想买固态硬盘了所以浏览量开始增加了?
这里再次强调一遍,不是所有人都会也敢于自己拆机清灰加硬盘加内存,甚至装系统这个技能的普及率也没那么高,就算是大学里面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人一直到毕业也没拆过电脑,装个系统都要到小店里几十几百的交钱。
所以评论区一听见“高级玩家”就莫名其妙在那阴阳怪气的什么情况,是不是应该直接挂到“这也能开喷”那个问题下面啊?

以下为原答案
===================================
2016.4.24更新看见notebookcheck出了hp elitebook 840 G3评测,貌似是支持nvme和sata3双硬盘的……作为今年的14寸笔记本有点意思
===================================
所以把1T的机械盘卖了换128G的固态?先不说能不能卖得出去
1000GB的容量一下子缩水10倍?装完系统打个补丁装点软件都多大了?
照片、视频、电影怎么办?(别总说网盘什么的……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网以及那么快的网速……普通用户网速再快也没机械硬盘速度快)

而且三四千的电脑很多不支持双硬盘,先不说另行添置移动硬盘的预算,本来笔记本是为了便携的成天拖着个东西难不难受啊

再又,oem厂商加固态的价格?那何止是三四百的问题啊……128的tlc都能卖出256的mlc的价……题主你确定不是在坑人?
哦哦拆机自己加?一堆小白用户可能用个三五年都不会去清灰……你指望他去自行更换硬盘?

懂的人和有需要的人自然会去加固态,没必要要求所有人
而且要是学生党做视频的……与其加固态还不如加内存和CPU
再说了三四千的电脑一堆低压cpu,已经够弱的了,题主还想让性能弱到什么程度……

网友:
很多人不愿意用SSD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个是贵,这个确实,但不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想把一大堆的电影电视剧都放进去的话,用一个外置的移动硬盘也就够了,真正必须放在电脑里的东西其实占不了多少地方。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根本就没体验过SSD的好处,也就体会不到使用机械硬盘的痛苦。
每个人都知道SSD快,但用过一段时间的SSD再换成机械硬盘之后,你会感到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全方位的,是由于机械硬盘性能比SSD差太多带来的,就好像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因为轮胎缺气你必须要多用力才行的那种痛苦。
开机从几秒钟变成了一分钟以上,启动任何程序的时候都要白白多等待一段时间,电脑运行感觉根本不流畅,电脑里好像总在发出噪音,总之一切的一切都TMD不太对劲。
现在一个120G的SSD也就300多块钱,比手机可便宜多了。
建议:
如果是台式机,请加装一个120G的SSD作为启动盘。
如果是笔记本,请换成一个120G的SSD,再把它自带的低速机械硬盘装上盒子当做外置移动硬盘。

网友:
有的人的脑回路就是这样。平时总是抱怨电脑怎么怎么卡,然后你真的建议他买个固态硬盘,他又找各种理由推脱。就像网上那么多女权分子控诉结婚生子对自己的事业阻碍多么多么大。等到你告诉她们不结婚不就行了?人家又去找各种理由。又好比知乎上那么多人哀叹阶层固化,养孩子多么多么不易,却从来没有人去考虑做个结扎。最恶心的是他们这次没采纳你的建议下次又继续抱怨。我和题主都是这种不轻易抱怨的人,一旦认准了一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所以我们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痛苦。

所以该怎么办?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因为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同时好好珍惜自己的这份特质,不要让自己变得像他们一样。

网友:
答题时间2016年11月。

其实上面的回答很多都是想当然,完全没有实际调查过。

1、不用SSD的理由

一个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很贵。

你们别笑,真的还有很多人以为换SSD还得花个一千多甚至几千的呢,你让他去网上搜搜,他搜完了还是这个意见:真的很贵啊,500GB得也得小一千呢,我买普通硬盘哪怕是3T的也不过六百块——其实对绝大多数人来说,500G VS 3TB——你这个完全就没有可比性好不好咧。

第二是觉得这个“容易坏”。

我知道你们用过以及在用SSD的人肯定也会继续笑,但是SSD初期,就是有很多媒体以及测评机构谈到SSD就说这个怎么容易坏怎么会掉速,既定的认识就是那时候留下的,你说他们不会与时俱进?呵呵哒,现在还很多人怕你手机辐射,怕你WiFi辐射,怕你信号塔辐射的呢,这个没道理,但真的是不少人不愿意接触固态硬盘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微妙了,那就是固态硬盘太“小”

其实对我,以及我对不少人的了解来说,一块128GB的硬盘真不算小了,足够80%以上的人用了,如果确实对游戏比较看重,玩的也多,240或者480的SSD也足够了,绝大部分人真不需要动不动就上TB的硬盘,这年头看视频上优酷土豆乐视腾讯,玩个游戏也不过就是撸啊撸、WoW、OW等,120GB的SSD真够了,可是大部分人接触到电脑时都有一种想法“万一我用上了呢?”所以连我自己都是一块240GB的SSD+3TB的硬盘组合,尽管这3TB里头也就是保存了那么一点点的“动作片”,以及以前比较老的美剧啥的,万年辈子也看不了一回,说实话真想看的话,重新下载也用不了多久……

以我的看法,就是从CPU、内存、主板上省点钱也得把SSD安上,这个对你电脑的使用舒适度真能提高好大一块,此外键盘鼠标显示器其实也挺重要,相对来说,绝大部分人体会不到i7降低到i5,16GB内存降低到8GB,华硕的主板换成V星这里头能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你把他的机械硬盘换成SSD:

从开机时他就能完全感受到这几乎是两代电脑的差距!!

当然,如果认识到这个以后还不愿意上SSD,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他的时间真的不值钱,人家不在乎电脑开机、程序启动那几十秒一分多钟的延迟,这个咱也就不能说啥了……

网友:
曼昆经济学十原理中的一条: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取舍:
当你只有3~4千的时候,你会为了更快的硬盘读写速度,而放弃更高端的cpu或显卡吗?
问题的症结是:只有3~4k,因此你必须权衡取舍.

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人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会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

我们明知道在3~4千的基础上,多加几百元,开机时间将减少若干分钟,且文件读写速度更快,我们的未来将受益于此(节约了很多时间).

然而更多人会着眼于当下的利益,也许你会为没有买固态硬盘,省下了几百元钱而开心,也许你省下的百元,在未来的几周里会被你买成香烟,啤酒,垃圾食品等对你绝无益处的东西,但很有少人会发觉.(做个小调查,如果你有类似情况,请回复简单说说)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如此的经历,因为这就是人性.

网友:
你买个好点的7200转机械硬盘,也能做到秒开不算大的office文件,开机40s。
这对很多轻度用户来说足够了。ssd固然好,但它贵啊,不差钱就算了,如果差钱,钱当然要花在最重要的地方。

网友:
很多事情要体验过才知道,我爸妈以前一直说不要ipad认为没啥用,我后来强迫他们用了一个月,现在简直是不离手了。

同理,我同学以前一直觉得ssd没啥用,自从他用我电脑开一个100M+大的表格文件后,他立刻就买了ssd

网友:
这不是问题,在买电脑之处就需要考虑电脑出于什么用途,它的必需功能是什么?所以买到的电脑正常情况下已经是自己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的最优化选择后的结果了。不是所有人都会为了提升读写速度买ssd硬盘,他们觉得这对他们仅仅是看电影,打表格的需求而言已经是足够了。如果真的按你的逻辑,那我可以说“换个CPU吧,差一点的也才几百块而已;换个摄像头吧,不过两百多块而已嘛;换个显卡吧,跑游戏简直不够用;换个好的键鼠吧,也才几百块,却可以极大提升使用体验”
其实我想你可能需要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