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台LG 29UM59A 主板烧了一块芯片

楼主(2018-05-08):
在淘宝上找这个芯片找了半天没找到,有没有认识这个芯片大佬说一下是什么芯片

网友:
有大佬认识这个是什么芯片吗?帮帮忙罗

网友:
给你出个主意,百度电路图,百度这个机子的维修贴,拆机贴,上淘宝搜这个板,有的时候能看到芯片的型号,
第二,你要照正面的清晰照,你这样照谁认识。

网友:
我猜是电压 管理芯片或者是 升压 功放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用排除法,我先排除肯定不是网卡

网友:
是升压电路的?????????

网友:
升压芯片·,看看淘宝有高清图不,应该好找吧,又没完全烧烂

网友:
烧这个芯片,估计灯条有问题,不然不会烧升压芯片的

网友:
背光应该也出问题了,这是升压芯片来的.先用通用板子测试过屏幕再下一步处理吧

网友A:
半天,, 没找到,, 有用的信息,, 我是说这个芯片,型号和功能,其他东西,,我的能搞定,, 我找淘宝找版本,, 就是没搜索到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B:
背光升压电路的控制芯片   实在不行换主板吧   这个淘宝也就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天,, 没找到,, 有用的信息,, 我是说这个芯片,型号和功能,其他东西,,我的能搞定,, 我找淘宝找 ...

别浪  费时间了,直接   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升压电路的控制芯片   实在不行换主板吧   这个淘宝也就50左右

50能搞定?你也不看看什么型号的机器,29寸加宽的那种,我收别人480如果那么好修也不会那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