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WiFi排插方案有哪些内容具体怎么做?

楼主(2018-05-08):
智能WiFi排插方案有哪些内容具体怎么做?

网友:
    英唐众创智能WIFI排插解决方案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电力的应用广泛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年资本天才爱迪生和极客天才特斯拉两位伟人在直流和交流激争中也未必想到现在的智能化发展将两者结合起来了。其中智能线排就是最好的例子。

    随着智能化发展,插排已经不仅是用在电脑、台灯上,如今的各种便携智能设备都都能通过带有USB输出插排进行快速充电。最近,来自英唐众创研发的WIFI插排更是让笔者大吃一惊,插排也能玩WIFI到底是何种黑科技,下面笔者就来一个简要的分享体验。

    智能插座的主要功能:众创方案 - 智能排插方案-知乎

    1、WIFI智能插座,突破了智能家居一贯的复杂系统形象,配合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和独立APP,可以让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远程控制家中的电器。

    2、WIFI智能插座没有复杂的安装流程,即插即用。插座支持Android/ios主流操作系统,下载应用程序,就可以实现本地、远程自由控制。

    3、WIFI智能插座支持实时状态反馈,可将电器工作状态实时反馈到客户端,支持多个定时任务的设置。手机客户端可对多个智能插座进行控制。

    智能WIFI主要排插技术特点

    智能分流
    智能排插通常有不同的电流输出接口,如1A常规电流、2.4A大电流等电流分级,手机用标准的1A电流充电,平板等智能设备选用2.4A大电流充电,相比普通排插,分流充电可以避免因电流不合适而损伤设备,减少充电等待时间。

    USB输出接口设计
    传统排插也在不停的更新换代,但大多是外在形态的改变;而智能排插则将智能设备常用的USB接口融入到排插当中,用户在使用时无需自备充电接头即可直接充电,减少拥挤,提升了利用空间。

    外壳选料
    部分大品牌智能排插会采用全新PC材质外壳,呈现纯白色,该种材质更耐热,安全性能相对更高。一些外壳泛黄的普通排插大多采用回收塑料,有的会添加色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安全等级
    目前大部分排插的铜片厚度在0.5mm左右,部分品牌会进行加厚设计,例如采用0.6mm铜片,也会在插孔加入安全门的设计,更有效防止触电、漏电等安全隐患。

    保护功能
    过载保护:电路中电流过大时,自动切断电源,保护用电设备;短路保护:当电路中出现短路故障时,自动切断电源,保护用电设备,避免火灾。

    智能WIFI插座工作原理

    智能WIFI插座的工作原理利用了现有家庭中的WIFI网络,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在联网条件下,能通过App操作打开或者关闭指定的电器。而且由于智能插座能够做到让电器完全断电,对于电视机、电热水器等待机功率较大的电器,用WIFI智能插座控制后就能做到随用随开,每个月也能省下可观的电费。

    智能WIFI插座构造

    智能WIFI插座由这几部分构成:插座,wifi模块,手机APP,路由器和云。
    原理就是智能插座由内置的WIFI模块通过路由器连上云平台,用户通过手机APP进行控制。

    智能WIFI插排的使用方法及作用

    1、智能WIFI插座,突破了智能家居一贯的复杂系统形象,配合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和独立APP,可以让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远程控制家中的电器。

    2、智能WIFI插座没有复杂的安装流程,即插即用。插座支持Android/ios主流*作系统,*应用程序,就可以实现本地、远程自由控制。

    3、智能WIFI插座支持实时状态反馈,可将电器工作状态实时反馈到客户端,支持多个定时任务的设置。手机客户端可对多个智能插座进行控制。

    对于智能WIFI插排来说,其*作的便利性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在大家购买使用智能WIFI插排的时候,肯定可以感受到这种全新的*作方式带来的优势,所以大家如果要购买插排使用的话,智能WIFI插排是不错的选择。

    近几年,国内智能家居的厂家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对比WiFi智能插座,从外观表现到实际应用,各有千秋,综合评比很难分出其中的伯仲,至于用户喜欢哪一种插座,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但是总体来说,一个好的智能插座必定是要符合用户实际需求的,不管是在功能上还是外观上,比如贝尔金插座的结合日出/日落时间控制插座的应用,如本方案的插座整体尺寸设计的不占用排插孔位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