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山寨GETEK737S 板号:I5-Z8350LP253-MATN-V3_0-B

楼主(2018-05-08):
主板I5-Z8350LP253-MAIN-V3_0-B

键盘鼠标无法使用外接USB键盘没有反应,
客人拿过来是因为WIN10有系统密码需要pojie,
本来想进BIOS设置U盘启动,
设置好重新启动就成这样了,应该是BIOS坏

开机画面 键盘 鼠标 USB无法使用

背面

LOGO

谢谢各位大神,大师!!!

网友A:
这是找不到引导才这样的,你进BIOS调一下,专门下一下平板电脑用的PE来装下系统就OK

网友B:
外接USB键盘装系统,不行HUB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找不到引导才这样的,你进BIOS调一下,专门下一下平板电脑用的PE来装下系统就OK

键盘鼠标USB无法使用,只有开机键才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USB键盘装系统,不行HUB芯片不良

外接USB键盘也没有反应,客人拿过来是因为WIN10有系统密码需要pojie,本来想进BIOS设置U盘启动,设置好重新启动就成这样了,应该是BIOS坏

网友C:
这个BIOS记得论坛有人发过 你找下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记得论坛有人发过 你找下应该有的

试过了,主板不一样,刷过不行!!!客人已经取走了,只能送回卖机子的地方维修

网友D(2018-11-10):
本人今天也入坑了,草,海尔简爱S11 ,原来是WIN10系统,要改WIN7,我只能试试,结果GHOST 上去后,在滚动界面死机重机,然后我就进BIOS去调了一下EFI什么Drivers选项,关闭了它,然后就跟楼主一样了,键盘跟U盘都不能用了

网友E(2019-09-14):
楼主搞定没有,有没有这个BIOS

网友F:
这个主板够呛, 我记得是 集成的SSD 32G还是64G的,上次不注意我搞成 19V,直接冒烟,还好烧了一个芯片。。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D:
本人今天也入坑了,草,海尔简爱S11 ,原来是WIN10系统,要改WIN7,我只能试试,结果GHOST 上去后,在滚动界 ...

哈哈,貌似只能win10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D:
本人今天也入坑了,草,海尔简爱S11 ,原来是WIN10系统,要改WIN7,我只能试试,结果GHOST 上去后,在滚动界面死机重机,然后我就进BIOS去调了一下EFI什么Drivers选项,关闭了它,然后就跟楼主一样了,键盘跟U盘都不能用了

我知道怎么搞,我之前也这样,按住esc和f12才能进bios

网友(2022-02-06):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够呛, 我记得是 集成的SSD 32G还是64G的,上次不注意我搞成 19V,直接冒烟,还好烧了一个芯片。。

有这板的BIOS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定没有,有没有这个BIOS

我有最新单4G运存的BIOS

网友(2022-04-20):
这种国产寨板,坏了就直接扔掉吧,电子垃圾。

网友H(2022-11-19):
引用 网友G:
我有最新单4G运存的BIOS

求一个可以吗??

网友:
找到bios了吗么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H:
求一个可以吗??

企鹅2629293930

网友:
我有最新YMTC单4G运存的BIOS,QQ 2629293930

网友(2025-03-24):
空BIOS拿出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