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我买了一个影驰770四星大将显卡,电脑winxp系统,可为什么玩不成游戏?

楼主(2018-05-08):
我买了一个影驰770四星大将显卡,电脑winxp系统,可为什么玩不成游戏?

网友:
升级到Win 7。XP不支持DX 11(据说有人破解了但是我没找到相关确切的消息)。所以先升级操作系统。

网友:
得安装11

网友:
770了  至少装个win7吧

网友:
必须升级Win7,而且现在游戏的开发也朝着DX11的方向发展,不会停留在DX9了。

网友:
楼主,人家微软大大都将XP抛弃了,你咋还这么坚守阵地呢,,,,,,,
先回答一下问题,首先要确定楼主玩的是什么游戏,应该从孤岛危机那个年代开始,游戏都开始慢慢抛弃DX9,转到DX10以上的怀抱了。当然也有些游戏现在还是会支持DX9的,不过数量极少极少,所以要玩游戏之前要先看下游戏最低支持DX几,最低支持什么版本操作系统(现在的一般都是vista起步的)。

另外插一嘴,不是说只要有个好显卡,什么游戏都可以跑的。整机的综合性能对游戏十分重要,例如暴雪的星际争霸2,都不会特别吃显卡,反而很吃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