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大概5年的电脑有换固态硬盘的必要吗?

楼主(2018-05-08):
买了大概5年的电脑有换固态硬盘的必要吗?

网友:
买了5年的电脑跟换固态硬盘没有必要的联系,新买的笔记本也要配固态盘,至少我认为现在的笔记本都应该标配SSD,至于你说作用,说不出个具体参数,只能说谁用谁知道,用了回不去。预算不够的买个小容量的SSD做系统盘加个机械盘做存储组双硬盘

网友:
完全可以,我的10年老本子先换固态,性能体验直接飞升!
目前笔记本,最影响体验的就是硬盘,换固态绝对值

后加了4g内存,把i3cpu淘了块二手i7 换上了(acer主板的cpu可更换),成本几百块,更加是飞上加飞!
现在除了嫌笨重,完全找不到理由要把它废掉

网友:
建议:有必要,很有必要!!!
固态的速率和机械相比,体验,原理,好处之类我相信题主已经查过了,所以在这只跟答主讲两个道理:
首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加了固态,电脑绝对会比之前快,比如传输文件,应用读条,开机速度等等,绝对会比不加固态的情况下使用体验好,这是必须的,那么这笔钱就花的绝对值
其次,即使你这个用了五年的老电脑加了固态的电脑还是那么卡,使用体验极差,那起码你买了块固态也不亏啊,不管是留给家里台式电脑升级,还是作为下一台电脑的双固态拓展,多一条路子,总归是极好的,您说对吧?

网友:
2013年的华硕笔记本i5,去年卡成一逼,然后花了300买了120g固态硬盘,自己换上后瞬间飞速一点不卡了。

网友:
换个固态,加条内存,电脑又可以用几年

网友:
我的电脑12年买的,加了块固态继续用,用了固态就再也回不去了,感觉很顺畅

网友:
如果你暂时没预算去换电脑,那就换固态,妥妥的,i3 2330M+GT525M虽然玩不了主流游戏,但日常够用,我09年的联想G430都换固态了,体验完全不一样,别忘了再加根内存条。。

网友:
先说结论,建议直接买新,如果不买新,换固态硬盘会对使用体验有极大提升而且省钱。
亲身经历,我的笔记本电脑用了将近五年,i5降压版,4g内存,独显n卡g635,明显感觉卡顿不好用,于是升级了内存到16g(个人工作需要,按照你的使用情况,升级到8g就好),换了固态硬盘256g,自己装上win10系统,爽的飞起,额外延长了一年的寿命。但是,慢慢最近也会出其它问题,比如键盘响应不灵敏,网卡有问题经常掉线等等,驱使我最终还是买了个新机。
然而预算上可以差很多,升级内存加买固态硬盘也就花了两千不到,京东或者天猫买可靠的牌子,不需要太好的牌子,因为肯定后续会想买新机子的,只要能再撑一年左右就足够,退役以后不影响使用的话,可以做备用机或者给家里人都可以。
新电脑最近intel出8代cpu,性能比7代强了很多,只有降压版供笔记本,性能却应该是相当够用了,以后要买新的时候可以关心一下技术新进展。但是都要至少5000左右才能买到,一般都要六,七千,预算不足的暂时不用考虑。
因此,如果预算充足,建议买新的,8代u加持的轻薄笔记本。如果预算不足,花两千以内升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好的选择。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固态硬塞不用买容量太大的,256g装系统和各种软件,放放常用资料足够了。容量再大太贵,要放资料放片片可以买移动硬盘,机械硬盘1t也才几百块,比固态便宜太多了。或者把你原来的机械硬盘拆下来装个硬盘壳,只要几十块,就变成移动硬盘了,数据也还是原来的数据,开心加愉快。
以上,希望有帮助。

网友:
这个要看你原本电脑的cpu会不会遇到瓶颈,比如5年前的i3和i7到现在一个就不太能用,一个就可以随便加固态随便用

网友:
先重做系统再说  不卡不就不用买固态了  另外说一句 个人建议你学学怎么装系统  然后在考虑固态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根据你的电脑其他配置来定。我10年的机子,换了固态也是杠杠的

网友:
CPU别太垃圾就能。
固态买大牌子好牌子,金xx别买包括金屎炖。
三星镁光闪迪啥的

网友:
有!!!
你换了ssd以后,会发现电脑又重生了!!!!!

网友:
可以换,会稍微快点

网友:
卡并不完全是硬盘的原因,换个固态也不能起死回生,只能说比以前好点,这配置建议如果有点钱的话直接换主机,换个3000左右的主机都比这个好太多。

网友:
没所谓啊,想继续用就换吧,我有台用了5年的电脑给我爸的时候特意加了块固态硬盘

网友:
我家的电脑用了有5年了,修修补补,升级了几次,包括换屏幕,换风扇,换固态硬盘,加内存等。提升最明显的还是换固态硬盘,秒速开机,幸福指数爆棚。现在是250G 固态+500G机械+12G(4+8)内存。玩个纸牌和联众游戏什么的一点都不卡

网友:
换完以后电脑速度就飞了,因为硬盘以后也可以用现在的电脑淘汰了以后也可以拆下来继续用

网友:
有必要。我10年的电脑,几年前就换了ssd,换完直接起飞。

网友:
这两者本身没有联系,但是鉴于题主的电脑配置情况,建议买新的吧,毕竟这个配置也比较落后了。
但是,如果只换一块固态,仍然能给电脑带来飞快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