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7p摔了后无WiFi

楼主(2018-05-08):
收到用户一台iPhone7p ,描述说摔了一下WiFi不可以用,拆下WiFi,发现焊盘掉点,芯片也掉点,看来是手工活了,直接飞线解决,飞好线后重新装回WiFi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手机维修案例,关注楼主的故事

网友A:
7P不需要WIFI解绑吗?没测试架换不了啊》

网友:
飞线的铜丝折的相当好啊,手工大赞

网友:
还是先收藏起来,有需要来下载。谢谢!

网友:
阔以哦,相当不错.认真是最主要的

网友:
请问楼主 你是用什么风枪拆的呢 多少度?

网友:
楼主又赚一笔!!!!!!!!0000

网友:
这种就是要手工细致,楼主焊得很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P不需要WIFI解绑吗?没测试架换不了啊》

换WIFI就需要把硬盘拆下来解绑一下,得用7代的测试架,这是断线, 飞线重值芯片的,

网友:
多谢提醒,学习了99999999999999999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WIFI就需要把硬盘拆下来解绑一下,得用7代的测试架,这是断线, 飞线重值芯片的,

不是可以在万能修复仪直接修复吗 不用拆硬盘阿

网友:
这个手工怎么炼的?补线时候怎么跟原有的线连接,楼主能详细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可以大赚一笔。。。。。。。。。。。。。。。。。。。。。。。。

网友:
用直风风枪还是旋风,温度是多少度,拿下安全,7的不怎么敢动

网友:
手工很很重要的看,可惜我没有测试架

网友:
做维修不光要理论还要焊接的功夫扎实

网友:
修手机理论知识 手工 分析电脑那个都不能少

网友:
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向你学习,老司机 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向你学习,老司机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飞线神功,还好wifi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WIFI就需要把硬盘拆下来解绑一下,得用7代的测试架,这是断线, 飞线重值芯片的,

这个是原来那个wifi吧。主要是掉点,拆下来飞线就好。考手工的。不需换新wifi。如果新的则要解绑。

网友:
楼主很厉害,请问7代的WIFI用的是多少度拆的。

网友:
细微之处,,,,,见真理呀、、、、、、

网友:
小白问一下,不先测一下吗?就直接拆?

网友:
7P不需要WIFI解绑吗?没测试架换不了啊》
7P不需要WIFI解绑吗?没测试架换不了啊》

网友:
我修手机最讨厌补点了,虽然说我能补,但是贼JB麻烦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啊,尤其那个圈绕的太溜了

网友:
修手机考验的是焊工啊

网友:
芯片补线啊 厉害咯 怎么补啊 有拍照? 看一下哩

网友:
楼主手工666 焊工扎实 分享实物图666

网友:
手工 一流太厉害了 !~~~~~~~~~~~~~~~~~~~~~~

网友:
手工好啊 不换芯片不用架子@#@#@#@#@#@#@#@#

网友:
手机好修吗
想修手机了 新手修手机应该注意啥子

网友:
手工很很重要的看,可惜我我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在万能修复仪直接修复吗 不用拆硬盘阿
WiFi绑在硬盘上 不是绑在WiFi上还不明白?

网友:
摔得机器和进水的机器说好修的时候很好修

网友(2018-06-26):
修这个手工一定要好啊

网友:
很佩服你们修手机的,多细的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