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6s无wifi

楼主(2018-05-08):
收到用户一台iPhone 6s,故障描述是无WiFi,触摸时灵时不灵,拿到后换屏幕发现触摸还是不行,看来触摸不是屏幕的问题,不能触摸的时候量触摸供电,5.1v没有,用户说摔过,应该是触摸显示供电虚焊,重值触摸显示供电芯片,触摸问题解决,下一步解决WiFi问题,拆下WiFi,发现WiFi芯片的点掉了很多,好在焊盘没有掉点,因为iphone 6s的硬盘和WiFi是绑定的,所以我们换WiFi要拆下硬盘解绑数据,更换这个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ve experience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手机维修案例及分享案例,关注楼主,向您学习

网友:
楼主修手机技术很好啊,判断问题精准

网友:
666大神膜拜学习了很多,。。。。。。。。

网友:
请教楼主 硬盘如何解绑数据 教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教了,希望以后多多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手机维修案例及分享案例,关注楼主

网友(2018-06-12):
6swifi出问题就是麻烦还要解绑 楼主这收了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