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6无服务

楼主(2018-05-08):
收到用户一台iPhone6,故障描述是无服务,拿到机器后测试,确实是无服务问题,而且拨号*#06#不出串号,首先拆掉基带检查,发现U1,V1有掉点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摔机后出现的,打圈补回点,重新装回基带,开机测试,信号有了,故障解决。

网友:
这个手工可以啊 我还在练手工 好艰难

网友A:
请问 摔到的会摔掉点?  加焊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摔到的会摔掉点?  加焊不行?

加焊不行,一定要补线,要不然会返修,这是6代 6P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行,一定要补线,要不然会返修,这是6代 6P通病

请问楼主 绿油不会因为焊接的过程中融化?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用到补焊漆?????????????

网友:
你这个是基带电源  还是基带CPU?

网友:
我也有台6,4G信号差,2g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干的不错 6和6p的通病 无服务没有运营商

网友:
好 长见识了 多学习下 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有思路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温故而知新,老问题了。回帖是为了经验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学习了  厉害 楼主技术好 谢谢分享

网友:
绿油是不会因为焊接的过程中融化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老生长谈的瓿题 了, 6S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通病,不过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这种转换管设计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资料收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