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周年版 SSD+加机械双硬盘假死的问题。?

楼主(2018-05-08):
win10周年版 SSD+加机械双硬盘假死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SSD,在更新驱动后日志也是疯狂129警告(发出了对设备 \Device\RaidPort0 的重置。),表现为操作系统似乎被瞬间冻结了一般,卡顿,无法动弹,期间所有操作会在恢复后(运气好的话)一口气完成。但是在8.x就没这篓子——那可能并不是驱动的问题。
最近在浏览知乎后偶然发现有知友提到过这个事情:WIN10卡顿? - 八哥的回答 - 知乎
但从赞同数量来看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这个问题在2015年7月29日微软已经公布了解决方案:任务管理器可能在消息信号中断(MSI)模式开启的Windows 10设备上出现100%磁盘占用 以及来自太平洋电脑网PConline的中文图文描述
——————————————————————————————
Story:
一开始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Intel驱动质量差(卡顿了连屏幕都黑掉,数十分钟内几乎都不会恢复),用微软的驱动顶了一阵子,发现没有出现黑屏死机的情况,蛮开心,但是一直会出现偶尔的“冻结”,虽然没理会但是还是膈应。
自Redstone更新后,这个问题越来越频繁,一小时内高达数次,我还以为机器太老了,估计扛不住用了,但是转念一想,这tm 14年中的最新款啊,Core M 5Y71看个网页怎么都能卡成狗?

所以觉得机器可能要寿终正寝了,Windows Tablet用着爽但是怎么感觉不耐艹啊。于是在11月定了个Radeon Pro 460的MBP,心念tm的这下看网页不可能卡了吧。
偶然看了吐槽瑞昱的,还以为瑞昱从中作梗,打开任务管理器监视看看,循环放了几首三俗歌曲后发现不太对,不应该是瑞昱,没出现CPU被锁到1GHz以下的状况。于是打开日志发现又来了,每小时内频率虽然不高(Intel的驱动频率相当高,一秒内都有好几次,所以一旦陷入这个状态就几乎等于GG),但是机会每次出问题后都有他的身影...
后来上知乎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大多数是说驱动没装好、Defender的锅、虚拟内存(有个匿名用户提到了MSI,但是我以为是Microsoft Installer)。。。然鹅Intel并没有给新的驱动,8.x下这些不关也很好用。最后撇到了上面说的那个答案后发现似乎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跳到微软网站后发现这居然是2015年就发的方案...
嗯,现在机器很好用了。

网友:
2016年10月14日17:13:21更新

找到治本的方法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参考贴: win10升级1周年更新后经常卡顿,磁盘占用满载,想要找出占用进程? - 匿名用户的回答

卡顿的问题在于win10周年版的 IDE ATA/ATAPI 控制器 自带驱动太老,需要更新。
所以涉及硬盘的操作就会有问题,关闭虚拟内存会一定程度减少问题发生的概率。

检测方法:
打开设备管理器,如果 IDE ATA/ATAPI 控制器 驱动是 标准 SATA AHCI 控制器 ,那么就有问题(这个驱动是2006年的,能不有问题吗)。如下图所示:

但是!!!原贴中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在 Intel 官网下载的驱动就没有 7系主板 的,6、8等全都有,就是没有 7系的 (找了半天,求教 7系 驱动页面在哪)。我猜测这就是 win10周年版 也没有这个驱动的原因(AMD用户自行寻找去。。。)。

我猜遇到问题的大部分也都是 Intel 7系主板 用户。

驱动下载:

我在网上找到了 7系主板 对应的驱动,在 achi7 文件夹里,外面的是其他主板的驱动。

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ctdhT 密码: vasm

右键更新驱动,安装好的驱动如下图所示:

从此以后再也不卡了,有没有!!!

原答案(不用看了):
------------------------------------------- ge ge ge -----------------------------------

非常感谢题主,同是升级 win10周年版 SSD+加机械双硬盘 频繁出现假死,关闭了虚拟内存之后问题基本解决,不会出现长时间假死了。(还好我内存大 16G 不担心不够用)

已测试了半天,效果显著。

具体操作: 系统 - 高级系统设置 - 高级 - 设置 - 高级 - 更改 - 选择 无分页文件

另外吐槽一下:之前遇到 win10周年版无法解锁的问题,解决贴 -> Win10周年更新后,windows+L锁屏偶尔出现黑屏,正常锁屏或睡眠后输入密码无法解锁? - 刘先生的回答

-------------------------
待三天后再来更新效果反馈

网友:
安装Windows 10周年更新后出现冻屏
以上是微软社区的相关讨论,可以去看看。
建议排除:
服务App Readiness
驱动(芯片组驱动 IRST驱动)
电源管理(硬盘休眠、HIPM&AIPM)

网友:
Johnwii Chang的回答已经把intel平台的解决方法说得很清楚了,我补一下AMD平台的解决方法。
1 到AMD下载Chipset Driver,解压安装。
组装机:AMD Chipsets for Desktop PCs
笔记本和品牌机请到厂商支持页面下载。
2 到设备管理器里找到[标准SATA/ACHI控制器]
3 手动指定[标准SATA/ACHI控制器]的驱动程序,驱动本身在AMD Chipset Driver的解压目录。
   如何手动指定驱动程序,请参考《如何查找和更新驱动程序》中“安装INF文件”一节。
4 驱动更新完毕后,[标准SATA/ACHI控制器]名称应变为[AMD SATA Controller]。
完。

网友:
专门注册了个账号来回复你。

我有一台ThinkPad X250,安装了m.2的SSD,原硬盘位还是HDD,情况一样,每次卡顿都是一分钟。
我有一段时间习惯了,见卡顿就起身走动一下:)
微软的KB3189866据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打上了依然如故。
后来实在忍不住,在网上找了堆教程,主要是禁用几个微软诊断上传用户信息的服务、改电源模式为高性能、禁用快速启动、设置Intel的IRST等,弄完了好像没有出现过卡顿。
具体你可以百度,我在网易博客记了笔记。

但是……
我另外一台ThinkPad E430的机器,安装了光驱位硬盘架,装了一块SSD,搭配原来的HDD。
一样是卡顿一分钟,然后恢复。
不管怎么折腾:包括交换硬盘位置,以及换mSata的SSD,没有改善。
驱动使用的是Win10自动下载的驱动,也测试过联想网站的原版驱动。
也做过上述的禁服务、改电源模式等操作,没作用。
自从14号以后,微软好象没有再对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10.0.14393]这个打过关键补丁。

另外还在E430上测试过最新的Win10预览版本14915.1000.160826-1902
竟然也是一样的情况,彻底放弃!
降级为Windows 7,万事大吉,发热也改善了。

网友:
刚吧这里能试的方法全试了。。希望没毛病了。。每次玩D3卡一会儿就掉线。。秘境都白打。。

网友:
升级到rs1出现129和153错误,之前都好的,其实系统用830 128g,+ 480g 闪迪至尊超极速,+1t hhd,怎么搞都不行,半小时一次,后来换上intel的驱动,变成启动好就挂,据说是ms增强了ahci的驱动,导致和部分ssd不兼容,一些ssd不兼容ms的msi指令,造成ssd唤醒失败,然后驱动会一直试着去重置ssd,目前无解,换回8.1保平安

网友:
如果是uac后卡死的话,可以尝试百度uac卡死,就是关闭系统对Microsoft ime的权限

网友:
也是SSD+HDD,一直以为是触摸板快坏了,原来是win10的锅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 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 我啥都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