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解ID 换了几个序列号都不能激活

楼主(2018-05-08):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换了一个没有id的序列号个wifi蓝牙地址都不能激活,刷过机的,有没有大神遇到过,会不会还是序列号不对。。

网友:
硬解的需要淘宝买一套序列号和蓝牙wifi地址,不能随意写,否则激活不了

网友:
现在都是成套的,单一的激活不了

网友A:
使用IPAD4的序列号和蓝牙码激活,序列号和蓝牙码必须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IPAD4的序列号和蓝牙码激活,序列号和蓝牙码必须匹配

买的ipad6的几套序列号和蓝牙wifi地址都不能激活,要用 ipad 4的序列号套件?

网友:
你是不是好久没有解ID了,现在都需要写A7三码

网友:
序列号+蓝牙+wifi,今天搞了一个ipad5换了两个序列号才激活

网友B:
激活之后记得换wifi模块,不然wifi用不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得仔细排查啊 修手机的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

网友C:
iPad解ID,装同型号的无ID序列号是激不活的,因为苹果在验证CPU的ECCID,你只能去淘宝花钱买对应CPU的序列号 wifi蓝牙地址,iPad6是A8X,买A8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活之后记得换wifi模块,不然wifi用不了

别误导,插卡版改成WiFi版才需要换wifi芯片

网友:
我写了5次才激活。。。。
。。。。。

网友:
TB买硬盘 叫卖家解绑写好发回来啊

网友:
晕,,,,,,,要在TB上买序列号,上次好像花了38元,一次搞定,,,

网友:
淘宝买个号试试楼主!加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Pad解ID,装同型号的无ID序列号是激不活的,因为苹果在验证CPU的ECCID,你只能去淘宝花钱买对应CPU的序列 ...

没明白。。。    IPAD 6 CPU A8X  那买A7的三码合一 序列号可以激活吗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    IPAD 6 CPU A8X  那买A7的三码合一 序列号可以激活吗

A7码跟A8码价格不一样,A8的便宜,你直接淘宝买A8的三码合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