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固态硬盘格式化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8-05-08):
最近发现有的固态开着Trim,格式化后,接着RAW扫描还是能恢复出一部分数据,不是完全被清空了

网友(2018-09-21):
完全恢复不大可能,恢复部分可以不开trim的话恢复的几率大点

网友A:
trim这个可能看主控的吧,有些主控可能不是实时完全清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im这个可能看主控的吧,有些主控可能不是实时完全清理的...

估计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要恢复特别的文件,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
固态数据都会被清零                            1

网友:
固态硬盘有没有专门的恢复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