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用电池自动重启

楼主(2018-05-08):
各位大神,江湖救急:X61用电池时,开机进入系统,不定时间的自动重启,插上适配器就没事了。一拔下适配器随机又会重启。电池电量没问题,损耗21%。系统为WIN7-64,配置T8100,4G,SSD。BIOS 2.22白名单。
请大神指导。

note:
查看WIN系统日志有下文警告: 当无请求时,嵌入式控制器(EC)返回数据。BIOS 可能试图在没有与操作系统同步的情况下访问 EC。此数据将被忽略。不需要执行进一步操作;但是,请与您的计算机制造商联系,获取升级的 BIOS。
错误: 在指定的超时期限内,嵌入式控制器(EC)未响应。这可能表示 EC 硬件或固件出现错误,或者 BIOS 未正确访问 EC。请与您的计算机制造商联系,获取升级的 BIOS。在某些情况下,该错误可能导致计算机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your problem... this prolem can be reason for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your problem... this prolem can be reason for bios

这个该如何解决!刷新原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