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3000主板空载电流超大

楼主(2018-05-08):
空载10a左右 变压器有异响 驱动也没发现问题
没有示波器 大神给看看如何修 谢谢!

网友:
这个是打印机主板吗???????????????

网友:
还是工控机的主板????????????????

网友:
你查一下哪里有短路没,如果没有看哪里发热严重,慢慢找能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