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扩容掉点,看不到断点处,求助飞线或其他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08):
自己扩容,因为手法不算很熟练,所以这次掉点了,但因为自己业余,现在不懂如何解决,求大侠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太实用的资料了啊,修机十分有用的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liaoch20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是空点,不用管就行,放心,别的点看着挺好,新手别担心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风枪 多少度拿下来的呢

网友:
不是都有点位了吗。。。。你还怕啥。空点不管他,只是起个固定点作用

网友:
空点可以不用管它的,不是空点就只能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