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80检测不到适配器

楼主(2018-05-08):
客户拿来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 把适配器插上没反应单适配器不开机 但是出35V 就跟没查一样 报价主板问题   拆出来看保护隔离过了.  这个机器我记得插适配器是 待机的时候就是3 5V这个待机没有 触发时候才出测 公共点很稳定 测AC  ID 这个适配器信号正常  ACIN不正常       充电芯片VDD正常  ACIN分压不对 才1.6 正常3.3   电阻拿下来本来是12K一测  10K换个上去 解决问题 3.28

网友A:
楼主思路明了,大神级,学习了,

网友B:
我的电脑就这样,适配器没反应,可我小小白不会修,我的电脑是宏基4750g

网友C:
ACIN适配器检测电路,这个修得流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就这样,适配器没反应,可我小小白不会修,我的电脑是宏基4750g

可以私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适配器检测电路,这个修得流畅.

还好吧这种问题都好解决不是适配器信号问题就是公共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私信过来

刚进来没多久,还不知道如何私信呢!请谅解

网友E:
楼主技术很棒,学习了,之前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故障,但是没解决,哈哈,看了以后我思路清晰!

网友F:
这款机器是新款的,我以前也修到过这种故障,还是很好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器是新款的,我以前也修到过这种故障,还是很好修的,呵呵

对 耐心修基本就能修好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感谢无私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又学习到一个维修思路,感谢楼主

网友:
大神就是修得快,围观下。

网友G:
高手  简介明了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

网友:
基础是关键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蛮好弄的

网友:
电源检测信号不对ec就认为插入的电源不对

网友:
             楼主是直抓重点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明了,大神级,学习了,

不算大神 这个问题还算好修的

网友:
这样灌水不怕被扣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很棒,学习了,之前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故障,但是没解决,哈哈,看了以后我思路清晰!

没反应就应该找适配器检测信号 如果公共点正常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  简介明了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

哈哈 那麻烦加点分啊~  分不好搞啊~

网友:
老司机级别的楼主了,,一招拿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这板子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不影响触发 但是触发后会掉电

网友H:
就怕是芯片的问题,不是电阻吧,,有的故障挺恶心,不稳定最难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怕是芯片的问题,不是电阻吧,,有的故障挺恶心,不稳定最难

不是芯片问题芯片这边是正常的 分压出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