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寿命更长?

楼主(2018-05-08):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寿命更长?

网友:
首先想说,题主是土豪啊,500G的SSD现在主流价钱应该千元吧,用这个去作存储盘真是土豪。2T的机械硬盘应该也才四五百吧。

然后,从网上找了点资料,下面说的SSD硬盘断电情况下保存,30度下只有一年。

图片源自Intel
    首先温度确实也会对SSD的数据保存造成影响。从Intel给出的消费级SSD关机温度及活动温度下的保存时间来看,40℃活动温度、30℃关机温度下SSD的数据保存时间是52周,也就是一年。关机温度越高,SSD数据保存时间就会越短,活动温度25-30℃但关机温度55℃时,SSD保存数据的时间就只有1周了。
   “数据保存时间只有几天”,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是几率非常小因为现实中55℃的关机温度几乎不可能,大部分SSD还是在室温环境下使用,温度通常都在30℃以内。活动时的温度通常是40℃左右,系统内其他部件也会产生热量的。

如果你是经常使用下硬盘,可以无视区别,只要是大牌的SSD硬盘,品牌都是不错的,不大容易丢数据,SSD也有内部算法,多次擦写后出错的部分会标记成错误的区块,从而避免使用,这一切都是SSD内部芯片完成的,用户可不用去管;

但是要是你打算放着几年再打开用的话,还是推荐使用机械硬盘,没这个烦恼。

网友:
只是存进去 而且保证很好的保存环境的话个人倾向于硬盘 NAND啥的原理上是靠浮置栅极储存的电子,硬盘就是靠磁性介质    考虑到热运动啥的,可能闪存会保存的短点。 没学过微电子学,量子力学啥的也学得很差劲,以上仅是臆测。

网友:
一般来说20年以内这个尺度来看,都差不多,你需要考虑的其实是单位GB哪个更便宜才对!

不过到那时候,恐怕你需要考虑的是还有没有能读取这老古董的接口了,比如我手上还有一个14年前的IDE硬盘,都已经没接口只能当摆设了

网友:
只有外部热备x2重复写入最安全.硬盘无论 磁盘 ssd 磁带 这东西就怕断电后长闲置不用.

网友:
机械硬盘是以上电小时数计算寿命,读写操作几乎不影响寿命;固态硬盘是以写入容量计算寿命,上电与否基本无关。磁盘写入包括了文件写入和虚拟内存,也就是说系统物理内存越小同等情况下写入容量越多。

对于一般家用,我的建议是中等容量固态硬盘+比较大容量的内存,这个组合充分利用了固态硬盘寿命与上电时间无关和大物理内存可以减少磁盘写入的特点。如果保养得当这台机器可以用至少 10 年。

不过不论最终你买了什么样的存储方案,一定记得做好备份。你可以买一块 6TB 甚至以上的机械硬盘做成 USB 硬盘,每周定时把电脑备份到这块硬盘上(备份一般不影响正常使用。)这样的话哪怕这台机器有所不测,你也不会丢失重要数据。误删除的文件也可比较轻松的找回。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数据恢复难度?
机械硬盘数据很难彻底丢失,一般的故障开盘都能够找回数据。
另外误删除文件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软件恢复。

ssd 就杯具的多,硬件故障数据恢复的难度很高,一些情况下就别指望能够恢复了。
ssd误删文件后垃圾回收会勤劳的替你将文件内容清空,如果清空了,那么就别指望能过够恢复了。

不过ssd做移动硬盘的好处是不怕震动。

网友:
我的5.25寸 昆腾大脚 还有128M 朗科优盘都能正常使用,只是我再也不用它们了

网友:
首先,空气水分影响不考虑这个假设不成立,例如足够的湿度可以产生凝露。正常情况下,湿度,即空气中的水蒸气,也会同空气中的其它气体一起,加速电路元器件的老化和腐蚀,发生接触不良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直接影响你要求的可靠性。

如果储藏条件良好:常温,干燥,密闭,电磁屏蔽,个人倾向于SSD的可靠性更高。毕竟机械硬盘的机械结构部分,长时间不使用,更容易发生故障。

题外话1:
业界备份的主力军,还是磁带,因为性价比和可靠性(的问题,但是肯定需要专业的保管设备和环境配合。曾经考察过专用设备,对于个人使用,投入还是太高了点。

题外话2:
最终可靠性的解决,都不是依赖单设备解决。存储设备再脆弱,也扛不住你备份多;反过来,再坚固可靠的存储设备,人员一次误操作,咔嚓一下,数据灰飞烟灭。

网友:
只是保存数据的话,机械硬盘保险。SSD硬盘有个掉电的过程,长期不用,数据会损坏。尤其是TLC颗粒的更明显。

网友:
自从看到希捷的官网,对于民用的硬盘,每年的读写最大量为55T以后,我对机械硬盘几乎无限的PE值,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网友:
固态硬盘寿命测试一年半 连写2500TB终于全挂  侵删

网友:
理论上说机械硬盘寿命更长,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机械硬盘寿命跟环境关系非常大的,加电次数,经常断电重启,蓝屏死机什么的等等。这些会严重影响机械硬盘使用寿命,而这些因素对固态硬盘寿命影响不大。本人最近几年已经用坏了3块硬盘,但有一块固态硬盘已经用了四年,做系统盘的,现在一直安然无恙,期间挂了两块1T盘
根据我个人经验来看,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固态硬盘比机械盘寿命要长,我NAS机上打算用一块500G固态盘。因为一块2T机械盘用了两年挂了,里面很多资料都丢了,血淋淋的教训啊 我现在真不相信固态硬盘寿命比机械盘短!

网友:
机械硬盘的寿命大概是3w–4w小时,要是电脑都不关机,大概用三年吧。正常使用,没有外力伤害,没有突然断电至少6年以上。
1、一般的MLC固态硬盘,写入量是3000次p/e
2、TLC的寿命,是MLC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3、SLC的寿命,是10000次p/ e
假设你的固态寿命是按3000 p/e算的(就是累计写入:3000×硬盘容量)你是500g的,假设你每天写入30g那么(500×3000/30)=5000天=13.6年

网友:
理论上机械硬盘寿命长,固态寿命短,容量越小命越短。
  硬盘有机械硬盘(HDD)和固态硬盘(SSD)之分。
  机械硬盘即是传统普通硬盘,主要由:盘片,磁头,盘片转轴及控制电机,磁头控制器,数据转换器,接口,缓存等几个部分组成。
  磁头可沿盘片的半径方向运动,加上盘片每分钟几千转的高速旋转,磁头就可以定位在盘片的指定位置上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网友:
固态贵,但速度快,。。如果存储数据,建议机械或者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