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固态硬盘容量最大是多少?

楼主(2018-05-08):
现在固态硬盘容量最大是多少?

网友:
泻药。

民用消费级别的, INTEL 320 SERIES X25-M 有600G的产品,6K左右,再大的话就没有性价比了。主流的选择,120G较恰当。

开机10秒,这是非常理论的状态。为了对固态硬盘有更好的支持,你必须安装windows7;为了让X220的部件能更好地运作,你必须安装基本的thinkpad组件(电源管理、快捷键支持等);为了维持系统的安全运行,你还必须安装防火墙和杀毒……所以,最终下来,从开机到完全载入桌面,起码要20秒左右。当然,优化的好的话,一般在20秒内。
如果你买X220,可以考虑不更换机械硬盘。因为X220支持msata,你加一个Intel 310的msata SSD就可以了,容量不用太大,80G足矣,拿来作为系统盘。原有的机械硬盘作为存储用。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资金投入,又不会牺牲系统性能。

最后要说的是,不要太过于看重安全软件的开机时间,另外SSD还是需要优化的,特别是4K对齐。

网友:
容量最大的固态硬盘上t的都有。

网友:
Nimbus Data 在本月发表了一款拥有 100TB 容量的『 ExaDrive DC100 』,使用 3D 闪存的 3.5 吋 SATA 硬盘,成为目前世界最大容量的 SSD ;而除了拥有怪物级的容量,在功耗和读写速度上也有不错的数字,每 TB 耗电 0.1W ,读写速度达 100,000 IOps 和 500 MBps 吞吐

网友(2018-03-26):
来源:ZEALER
链接如下: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100TB 怪物级容量 SSD 登场

网友(2018-05-08):
按照你的需求,上个256G的就够了
推荐Samsung 三星-SAMSUNG 三星 840 系列 250G 2.5英寸 SATA3 SSD固态硬盘(MZ-7TD250BW)-价格 报价 图片 评测 多少钱
SanDisk 闪迪-SanDisk 闪迪 256G 2.5英寸 SATA3 7mm Ultra Plus SSD 至尊高速固态硬盘
Adata 威刚-ADATA威刚 SP900系列 2.5寸 256G SATA3 6Gb/s SSD固态硬盘(ASP900S3-256GM-C)彩盒包装
至于说容量我最高见过3.2T的变态,价格可以买15台X1了

网友:
固态硬盘不是64G 128G 256G的容量大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