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270显卡内存供电电感发烫

楼主(2018-05-08):
咸鱼收来的显卡开始是花屏加焊后正常使用一周后又花了,打算拆下再焊发现显卡PCB板子非常烫局部区域下不去手,拆开扇热后亮机发现是内存供电电感超烫,驱动芯片是APW7165C的,以下是上下管G极测得的波形,请大神分析讲解下维修心得!

网友:
太实用的资料了啊,修机十分有用的

网友A: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了,我之前有块7850也是,显卡花屏,供电烫手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修好没有?结果怎么样?

网友B:
换过管试了没有???????????

网友C:
换个管 不行的话应该是核心了  有波不代表是好的 有些场管很有意思的

网友D:
内存供电电感和核心没关系吧,难道内存一直在超频?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现在刚好用到,看看能不能找到带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了,我之前有块7850也是,显卡花屏,供电烫手

核心是好的,可以确定,换了周边电路后稳定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管试了没有???????????

换了上下管还是一样的,核心是好的,可以确定,换了周边电路后稳定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管 不行的话应该是核心了  有波不代表是好的 有些场管很有意思的

换了上下管还是一样的,核心是好的,换了周边电路后稳定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电感和核心没关系吧,难道内存一直在超频?

这个不是内存供电

网友(2018-09-21):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内存供电

PWM供电部分电感前后、电容前后示波器测一下纹波大概可以排除是不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散热问题 AMD的显卡风冷下可以手动在驱动里调温度  像RX系的不在全局WattMan限制最高温度 满载温度直奔90+ 机箱散热不好分分钟断电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