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08):
机型 :苹果A1425
现像:插上电源绿灯不亮,不开机,进水腐蚀多处
维修过程:机器商家拿过来的,说是进水了,一拆开后盖,明显看见后盖多处进水,但是看到主板还是比较干净,仔细看,已经被人清理了,问了一下客户,,之前在售后看过,太贵没修,量了一下各大电感,无短路,插上电源,绿灯不亮,先把价报在修吧,本来就忙,不报价修好也白修,报价400,,商家报800.客户还价600,商家说修,先刷刷洗洗,把上家没搞干净的都处理一下,烤干。插电,心想会不会直接上电呢,,奇迹没有发生,打开图纸慢慢修吧,其实苹果也不难,只是比普通机器多了一个3.42V而已,然后公共点是芯片转换成12V,首先量3.42V ,正常,12V公共点,也正常,还有3.3V待机都有,在看绿灯还是不亮,,就从这个先看吧,, J6900 是电源接口,2脚是检测脚,一量为1.47V  正常应该是,3.3V,不对就往前查,U6900 1脚也是1.47.也是不对,在住前查,U6901 5脚供电为1.47 =PP3V42_G3H_ONEWIREPROT 这是3,42V啊,,而且3.42V我也量了,正常啊,为啥这里只有1.47. 在量下主板其它地方都有的就我这里没有,取下电源,万用表打表蜂鸣档,不通,问题找到了,就从最近的地方飞了一条线,在量3.。42V正常了,绿灯也亮了,电流在0,5几和0.6几跳动。接屏亮机
好了之后,测试发现,电池坏的,触摸板也是坏的,电池意料之中,苹果进水严重的,80%电池会保护主板烧掉,加了点钱把触摸板搞好,电池客户不换

网友:


网友:
客户电池都不愿意换?没有电池这机器用起来不爽哦.万用表年限很久,字都磨没了.

网友:
这次钱来的容易,大师心态不错。

网友:
苹果电脑进水严重的,触摸板、键盘、电池确实都容易坏

网友:
还行,这钱赚得 还不错,

网友:
麦克风坏了,这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