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式楼路由器无线wifi 解决方案推荐 推荐个好点的路由器。?

楼主(2018-05-09):
复式楼路由器无线wifi 解决方案推荐 推荐个好点的路由器。?

网友:
不明白的是,楼主都是住别野的强人了,怎么还这么屌丝?K3再怎么强大也没搞定复式楼→_→,经济的方案就是弄几个K2刷集客或TP的AC+AP,不差钱的法子就是上UBNT。

网友:
3层楼大别野果断上UBNT 啊,AC+AP控制那酸爽,根本不是电力猫这些设备可以媲美的。
你想想,光是现在说的设备就是那么多了,后期你还有各种摄像头啥的

网友:
mesh路由器。
华硕天琴座,网件奥秘等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