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无故损坏 会是由于插座老化引起的电流问稳定导致的吗?

楼主(2018-05-09):
电脑硬盘无故损坏 会是由于插座老化引起的电流问稳定导致的吗?
电脑
硬盘
电脑硬盘

网友A:
不太可能。插座给出的电还要经过电源适配器才会接到硬盘上。

网友B:
一般是你电脑本身的电源问题,如果台式机就是电源本身坏了,如果笔记本就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C:
不是无故的啦,一般是自然老化,其他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