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流家用游戏机的内置硬盘均为 5400 转的机械硬盘?

楼主(2018-05-09):
为什么主流家用游戏机的内置硬盘均为 5400 转的机械硬盘?

网友:
SSD相对机械硬盘有如下特性:
磁盘IO绝对速度上去了,硬盘撑死了150MB/s上下,SSD连续读取随随便便好几百
访问延迟下降,硬盘寻道时间几毫秒十几毫秒不等,而且数据差越远,时间越长,SSD0.1毫秒一视同仁
于是对系统性能有如下帮助:
大程序成块读取的时候时间下降
遇到内存占用高,虚拟内存访问量加大的时候,显著降低这个巨大瓶颈的影响

然而这两点在游戏机上发挥得并不明显,原因如下:
游戏的发展进行有一定的顺序性,游戏厂家可以针对关卡进程预先打包好大块数据,并且根据游戏发展进行预读,这个对线性游戏有很明显帮助,自由闲逛的沙盘类游戏帮助有限,而且预读策略也更难做,因为零散的素材很难整体打包,只能需要的时候满磁盘到处找,如果游戏读取策略做的差,没有计划性的分类读取素材,而是想起那个读哪个的话,两三分钟的读盘都有人做的出来。而且这种非常零碎的读取操作,SSD也会遇到瓶颈
虚拟内存在主机上不存在的啦~只有虚拟地址空间,不会真的有pagefile这种东西,游戏都是针对确定内存大小开发的,游戏机上也不会有什么和游戏去挤磁盘IO的程序,有也是低优先级并且在开发文档中明确描述的,游戏商可以针对性优化。你要是这么好的条件都做出两三分钟读盘时间的话,你还有脸在这行混吗?
所以对大多数游戏来说,也就是读盘从30秒降到20秒的区别而已,为了这个把三千块的主机卖到六千块, 应该是和钱有仇

网友:
2.5寸的7200转硬盘的速度即使同磁密度下,理论上也就只有只有5400转的112.5%速度,当然实际跑不到,实测是105-108%左右,如果发热严重的话还降转速,顶多和5400转差不多吧。

你是不是以为7200转硬盘比5400转硬盘快33%来着的,为了8%的速度差就用一块贵的没理由的硬盘,毫无必要。

早年前黑盒X1用的是SSHD(这玩意是不是都没人知道?),可是比7200转速度快不少的,说实话无论X1还是PS4,SSHD的表现都是远高于7200rpm的硬盘的,不信读个BF1图就知道了。

就算3.5寸转速高带来的读取速度优势相对大点,现在5400R+高磁密度也是主流了。

网友:
一块大容量SSD的钱都超过XBox不知道多少了,还不是因为主机用户的心理价位就是机械硬盘的价位。
只要你们愿意用PC的钱来买游戏机,就这种专门玩游戏的机器,性能可以提高到8k游戏都能玩。

网友:
N64的卡带读取速度吊打PS的龟速光驱,结果你们也都看见了~

网友:
砍硬盘还是砍GPU还是砍内存还是提价格,你选哪个?

网友:
5400转机械硬盘又怎样?又不是不能用。
两三千元的机器你还想飞天?

网友:
游戏机真正需要的是混合硬盘而不是SSD。
PS4测试更换混合硬盘 游戏读取时间大幅缩短
PS4硬盘不够用?硬盘替换选购指南(HDD/SSD/SSHD混合硬盘实测) - 跑跑车主机频道

从测试可以看出,在游戏机的使用情况下,混合硬盘以些微成本的提升获得了基本能接近SSD的使用体验。

网友:
主机要的是廉价,控制成本。
7200rpm如楼下所言并不会提高太多性能。
pc拒绝我5400是有时候会需求一下,而且windows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主机本身就是一个玩游戏的设备,对4k的读写需求反而不高。
7200与5400的区别,在开发过程中就可以避免了。
所以7200并不迫切。
真正迫切的还是cpu,gpu,ram

网友:
因为对于游戏机来说,对容量的需求远远大于读取速度——一块500G的5400RPM机械硬盘,价格差不多跟一块128G的SATA3 SSD相当,而后者在Xbox上甚至不能当外接硬盘用——Xbox系统要求用于安装游戏的外接硬盘最小250G容量

网友:
因为5400的足够了。HDD的寻道和读写时间,很大程度上卡在转速上的。
但是游戏机的工作状态主要是进行密集运算而不是数据传输。换言之游戏机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访问内存而非硬盘。非要给主机换SSD属于钱太多。
游戏机真正需要的是~~~10TB盘。

网友:
因为:
    用不到。这里的用不到,是说用户对硬盘性能的宽容程度很高,比起SSD带来的几百上千的加价,绝大多数用户愿意多等一会儿。PS和Xbox都已经保留了足够的扩展性,通过USB扩展SSD一样可以获得很高的速度(450MB/s以上的连续读写,如果你的SSD和硬盘盒够好的话)综上,大部分人用普通硬盘就行,小部分人可以自己外接SSD或者直接换机内硬盘,大家各取所需。

网友:
以美国Gamestop网站上的本世代及以后的新品1TB系列定价为例:
一台Xbox One,$349.99加3个游戏
一台Xbox One Slim,$349.99加一个游戏
一台Xbox One X,$499.99(此处抄送书记)
一台PS4,$299.99加一个游戏
一台PS4 pro,$449.99加一个游戏

美国Amazon上搜索1TB hard drive,选择1TB和5400RPM,得到的前两个结果,是WD的蓝盘,3.5 inch要$45.99,2.5 inch要$54.99

而我上个月买的1TB SSD (Crucial MX300 1TB SATA 2.5 Inch Internal Solid State Drive - CT1050MX300SSD1),$279.99

这就是为什么。

网友:
这年头除非你只玩个别游戏,不如按1T起步放游戏是起码的,除非你这台机子就不放别的游戏了,你和我说你要换个1T SSD.....你放总价破万的高配pc上可能不觉得,和游戏机一对比就是一片ssd换一台普通ps4/x1啊....

对于索尼微软,对于这种百万为单位出货的产品,一毛钱成本也要省。
你要是让索尼微软出个硬件都不变就是换垃圾级1T SSD的PS4 Solid/Xbox One Solid卖4000+你看看有几个人去买....

网友:
卖游戏机的目的就是卖游戏。容量和速度,游戏机制造商会毫不犹豫选择容量。容量越多游戏销量越多,这才是来钱的地方。何况硬盘差价这么大的情况下。

网友:
因为便宜啊。贵了你买?

网友:
还能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贵

网友:
这样说吧…内置机械盘我觉得无所谓,需要的玩家自己换SSD就好了。
但是盒子1换盘还要拆机丢保修,过分了啊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做个选择题:
现在几台给你选择,你买哪台?
1、PS4 1T HDD  2000¥
2、PS4PRO 1T HDD 3000¥
3、PS4 1T SSD  3500¥
4、PS4PRO 1T SSD 5000¥
我敢保证选后两者的不会超过5%,甚至可能1%都没。

网友:
你敢掏钱,他就敢用SSD。再说,买回来自己换SSD也很简单啊,很多人都是外接一块移动硬盘或者换固态的

网友:
网游大部分都不是吃鸡那种优化大便的类型,吃鸡也是因为正好填补了空缺(人家画面更差的类似手游都火了,而且几乎差的等于没有画面)。
更何况5400转的寿命还比较长,同等价格下容量非常大。
大多数家庭用户下了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清,或者放的乱如麻又不敢删(我就是这样)

同样容量下,你一块大容量ssd的价格,我能上10块5400转。

网战用户能有多少?能有AV用户多?你7200转全速开下载,不多长时间就坏了,连同里面不知道的但可能有用的东西一起没了
而5400转的呢?
我一块10年老将硬盘还在稳定运转,至今为我提供着500G的存储空间,虽然里面不知道都堆着什么东西,但是无聊的时候翻一翻,总有想看的书或者上古有趣题材的AV。

存放大量不常用信息的时候,我一旦开启垃圾佬属性,你一个1千g的牛逼SSD,我都能弄20块甚至以上的5400转硬盘

对于我这样的用户来说,哪个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