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检查到固态硬盘?

楼主(2018-05-09):
bios无法检查到固态硬盘?

网友:
题主,你的图呢?固态是什么型号的?
没图我只能瞎猜了。
台式机吗?拔掉固态的数据线,保留电源线。128GB 的固态建议通电等待半个小时,容量越大时间越长。让通过通电让固态的主控自己修复 FTL 层数据试试。这是曾经很有名的镁光三十分钟静置大法。
如果之后能找到硬盘,建议执行一次 Secure Erase。Secure Erase 可以用Linux LiveCD 执行,可能需要一次固态硬盘的热插拔解除主控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