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这个电阻

楼主(2018-05-09):
宏碁显示器主板的电阻烧了,不知道怎么去配这个电阻?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个都搞不定,还是去找专业的去修,免得电到自己了

网友:
这个电阻坏,其它的坏一大堆,直接换板吧

网友:
看来烧的不少啊,估计开关管也挂了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检流电阻,精密电阻的要找一样的阻值才行呢,另外傍边的3脚开关管应该也烧了,保险也烧了,建议换板吧不贵。

网友:
可以根据色环,在网上查一下电阻的阻值和功率,配一个相同的电阻装上。不过你还要先查找烧电阻的原因,否则新的电阻装上以后还要再烧。

网友:
还是换主板稳定。。现在就换电容不行就换班

网友:
,还是去找专业的去修,免得电死自己

网友:
直接一团锡 也可以, 搞个2R-30R的都可以。, 这个很随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