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计算机硬盘足够快时,还需要RAM吗?

楼主(2018-05-09):
当计算机硬盘足够快时,还需要RAM吗?
硬盘

网友:
1、SSD的性能是远远不如早期DDR的。
2、如果有一天硬盘的速度足够快到能够取代内存,那么还是会有更廉价的低速存储设备来取代硬盘。

网友:
如果真的足够快,取代不是没有可能
但题主举的例子显然还不够快

网友:
快?你要考虑的是内存啥时候速度能比得上cache。

网友:
还不够快,而且延迟较大

网友A:
现在intel在玩意识形态内存了,没有内存条,整个硬盘都是内存。在中兴成都研发中心用过一次,速度感觉一般,应该是受制于硬盘读写速度。硬盘是7200转的机械硬盘,现阶段固态硬盘在一定条件下写入速度有问题。

网友B:
又没说内存是只负责连续读取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