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中,企业盘、监控盘、NAS盘、家用盘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09):
机械硬盘中,企业盘、监控盘、NAS盘、家用盘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
问题回答:主要从针对的客户用途以及接口划分。

企业盘:针对服务器,多为SAS(串行)接口或者FC(光纤)接口,PC级服务器也有用SATA接口硬盘的,一般企业盘稳定,耐操,用途是为服务器服务。耐操程度5星
监控盘:针对消费者,为普通视频监控所用,适合连续写入,随机读取性能差,接口SATA,耐操程度4星
NAS盘:针对消费者,为普通家庭或者小企业网络存储使用,是用不起企业硬盘的折中方案,接口SATA,耐操程度4星
家用盘:针对消费者,普通硬盘,接口SATA,耐操程度3星。

A) SAS接口或者FC接口作为个人消费者就没有必要了,那玩意服务器专用。我在电信省公司干过两年,有次抗了个要准备上架的2U PC级服务器在家里用了几天,性能是不错,不过电表都转疯了。服务器,家庭电费养不起。更不说小型机、中型机、大型机了。

B) 要视频监控,那么就选择监控盘,其实如果有专门的NAS,同样也可以用来存储视频监控数据。

C) 组建NAS,选择NAS盘。

D)普通硬盘,耐操程度差一点,也可以上到NAS上,反正都是SATA接口,不过NAS硬盘转为7x24小时开机频繁读写而制造,所以更耐操。

E)品牌我反而推荐西数,具体选择什么品牌可以去调查返修率。不要迷信什么品牌,其实都差不多,看品控,再好的品牌,一批出来的产品中总有品控不好用不了多久就要坏的,要是你遇上了,那就阿弥陀佛

关于存储:

1. 不组RAID阵列的话再好的硬盘都不保险,就算服务器存储经常都是要坏硬盘的好么?所以一般是坏一块取下来换上一块新的,但服务器都是用的专业存储或者服务器本机组建了磁盘整列,数据都有冗余,坏一块不丢数据,拔下来换一个新的插上去。

家用产品可以买 Synology 的家用NAS。支持 Synology Hybrid RAID (SHR)、Basic、JBOD、RAID 0、RAID 1、RAID 5、RAID 6 和 RAID 10

当然也可以自己DIY,买万由的机箱DIY一个家用NAS服务器(不过这需要点动手能力,以及熟悉Linux操作系统,可以上7个HDD做存储,再来2个SSD做ARC和L2ARC缓存),具体老外有教程:
DIY NAS: 2016 Edition。

2. 高速读写,HDD读写速度跟SSD不在一个数量级,我操作系统是SSD,数据放在NAS 上, HDD读写速度差的那点儿我个人工作站用并不敏感,一般NAS如果是硬件RAID卡自带高速的读写缓存,软件的RAIDZ2下可以再购置2个SSD分别做读和写的缓存,因此读写性能也还不错。当然,如果追求最极致的速度,可以全部用SSD,效果刚刚的!

3. 关于RAID 磁盘整列,RAID的方案很多RAID 0 ,RAID 1, RAID 2, RAID 3 等等,一般来说性能和安全都能保证的是RAID10,需要单独的RAID卡硬件,允许你硬盘坏掉一半的情况下不丢数据。自己DIY的NAS可以用RAIDZ2方案,这是Sun公司的软件RAID方案,条件是你必须用Linux操作系统,比如说DIY NAS要用到的Free NAS 系统。

4. 大型公司都是要上专业存储的,例如华为出品的存储,好像是一个柜子能插6000-9000个硬盘来着,记不太清楚了。服务器一般都是自己本身一块硬盘只装个操作系统,然后接到专业存储,业务数据都存储到专业存储:

-----------------------------

那么问自己问题:

1. 数据有多重要,硬盘坏了有所谓还是无所谓?
2. 存储的量级究竟有多大?
3. 究竟追求多块的读取速度?

如果你不想花买NAS的钱,那就买个RAID卡插你台式机上,至少装4个硬盘,做个RAID10就可以。
我个人还是推荐你买个家用NAS省事,那些折腾的还是交给我们IT行业的人来吧。

Synology DS916+  4900.00
希捷8TB NAS 硬盘 x 4:  3000.00 x 4 = 12000.00

最后总结: 你们玩电影的比我们玩摄影的费钱多了。

网友:
作为修电脑的,用过你说的大部分的盘。基本上就是各种妥协,要速度的,要稳定的,要价格的。。。比较特殊的是监控盘,比如以前的wd紫盘 忘了现在叫啥名字了,那个的特色,至少他们广告上说的一个就是多路数据载入优化,一个就是断电后不至于整个视频文件都弄坏。

其实真正的大杀器在这边
2016 Hard Drive Review: Testing 61,590 Hard Drives

这家公司连续多年出硬盘实际使用情况(主要是用在数据中心)报告,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
除了监控盘都用过。然而只用过西数的机械盘。海门的盘挂过几次,已经放弃不用了。

选几个代表(不一定全部覆盖,没有提到可以去官网看看)

民用硬盘:西数绿盘,西数黑盘

企业盘:西数RE,西数SE,日立氦气盘

NAS盘:西数红盘

SSD:Intel 750

在这之前,接口如果只考虑SAS口,只能上企业盘; 如果是SATA口还是可以继续看下去。

首先,追求稳定性和性能,氦气盘没跑了。而且容量是6TB起步。还支持很多我用不到企业特性。

如果说氦气盘太贵了,那可以选择西数的RE系列。各方面性能都很好,速度、稳定性、功耗都是优于普通桌面级硬盘。可以当作企业级的黑盘(噪音也是和黑盘一样很大)。

西数的se盘据闻可以拿来当作备份盘,换句话说就是很稳; 但是网上的评测说这盘的性能并不是很出色。个人认为用se就行了。

黑盘是跑性能,绿盘是一般用户。这里说一下,我曾经用fastcopy艹烂了一个绿盘,不知道是不是硬盘没有放稳。希捷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挂了。得出结论,民用盘一年丢一个盘。

西数红盘我身边的人都说很坑。实际上确实很坑。红盘的优点就是震动不大,对于动不动就几十个盘组raid的用户确实很有价值。然而这是通过牺牲性能得到的,红盘最多5400转。红盘可以归到企业盘和民用盘之间,性能和绿盘差不多。

监控盘感觉上定位比普通盘还要低。目测只是马达好一点。

最后,Intel大法好。想要不丢盘?想要高性能?想要组10Gb网络?Intel 750你的首选。

===========

首先,你应该考虑SSD。除了价格,其他方面基本上秒杀机械硬盘。这里有几个利用:
1、首先你已经不考虑硬盘数量了。也不差多几个。
2、组建10Gb局域网更加容易。如果是一个工作组里面很多人同时编辑视频有奇效。
3、都能上单盘8T了,成本应该不是很大问题。

感觉上你是要一个大容量高性能的NAS。如果自己熟悉电脑,可以自己DIY一个出来。freenas什么的还是很好用。如果不会,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寻求商业解决方案。

更新:
给出个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方案吧。
6x4T 的西数RE(建议一个商家买两到三个,不要同一批次
1.2T intel 750 (用于缓存
银欣ds380 (机箱随意,但是要支持热插拔,不然需要换盘的时候就蛋疼
主板上xeon d系列的itx主板(估计需要海淘,看情况是否需要10Gb网络
内存16G ECC (考虑7x24运行
系统用freenas,组raidz2
如果组硬件raid,直接windows

注意:PC DIY耗时耗力。而且没有经验就直接投入生产,容易出问题,请做好充分准备。

网友:
西数官网上随便看看就基本全明白了。。。

说点结论吧:
(部分结论来源于一家云服务公司的硬盘使用情况的报告,链接:
What Hard Drive Should I Buy?)

PS:对于说硬盘功耗大有好几百瓦的人,看看这个西数官网给的技术参数,一块蓝盘平均功率也就5瓦上下
https://www.wdc.com/content/dam/wdc/website/downloadable_assets/chs/spec_data_sheet/2879-771436.pdf

3、从产品分类上,稳定性:企业级>民用级>监控级≈nas级。实际上价格也是这样排序的

4、性能上:通常民用顶级≈企业级>民用级>其他。价格基本同理

5、不分具体型号总体上可靠性:日立(硬盘业务被西数收购了)>西数>希捷。这里没有计入东芝。然而这里要注意,可靠性越高的代价是速度越慢。。。也就是喜闻乐见的希捷吊打西数,西数抱着日立哭~

6、所有所谓监控盘在那个公司里都挂掉了(如果没记错的话)。监控盘功耗低,速度低,启动慢,这是针对监控使用的,普通用户直接 pass

7、对西数而言,定位高到低:黄金盘(最近才出的,re的顶级系列还是独立系列记不清了),re(经常被称“黑盘”,实际应叫re 系列),ra还是rw什么的不记得,黑盘,蓝盘,红盘,紫盘,绿盘。
~蓝盘及以上7200转,红盘及以下5400转,这是个分水岭。(ps:经评论区提醒,蓝盘1t 以外都是5400转,印象里说到蓝盘就默认成1t 了,我的锅)
              ~红盘是用来存储不是特别重要的数据的,但是考虑到速度。。。。。。最低定位绿盘基本就是监控盘,坏了也没什么事的那种,紫盘定位于红、绿之间。
~蓝盘最常见,综合各方面考虑,对普通用户推荐西数蓝盘
~黑盘性能比蓝盘高
~re 可靠性比黑盘、蓝盘高,性能≈蓝盘

刚去扒了张截图,一目了然了,企业级

以上并不绝对,因为产品就算分了颜色,也还是有好几十种具体型号,每一个型号具体有小差别,但是大致不差
我为什么推荐西数:

(这里图被反复抽,可以看上面给过的链接,里面有详尽的报告)

希捷惨不忍睹。。。

最后,nas 对我个人而言实在不知道他的意义,一台电脑插上阵列卡也能实现 nas 功能,或者说 nas 就是一台电脑,只不过更专业(专业就是不能干别的。。。)

要是我,就 4 张阵列卡,16个左右硬盘位,3T 硬盘塞满 48T ,组成 4 个 Raid 10 /Raid 5。。。前提是这样比较折腾,主板要够大,pci 位要够。
nas 实在看得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好了不废话了,我也不知道 10T 单盘的该买哪种。。。。

网友:
企业级就不多说了,无论性能还是稳定性都是稳稳的排最前的,当然价格也是…

监控盘之前在哪里看过,因为都是存储监控录像数据,所以允许数据在一定范围内出错,因为影像文件就算一两个字节的信息丢失也能播放。所以,如果对数据的完整性要求很高,最好不要使用这种盘。

NAS盘应该是最近几年家用NAS火起来之后厂商搞的吧,了解不多,但是感觉跟普通家用盘是差不多的…

所以,除了监控盘以外,其他几个看着预算买就可以了…

网友:
呃,既然有人都提到RAID阵列了,那何不用普通电脑(windows)直接开类似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买大量廉价硬盘然后坏了就换了(我还没用过,只是某天发现有这个功能)
当你电脑挂载了一块以上硬盘的时候,可以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存储空间-管理存储空间-创建池,大概是这样,我手头没有空硬盘,移动硬盘有重要资料还不敢格式化,就不试了

然后现在固态硬盘好像寿命也挺长的,你可以看看网上有个关于固态的暴力测试,远远超过标称寿命,加进存储池的话好像是自动把ssd当缓存用

网友:
首先一定要摆正心态,使用机械硬盘要抱着时间长了必坏的心态,做好备份,数据的价值远高于硬盘本身。然后各品牌的故障率也要看硬盘代数的,不能一概而论,综上,千万别认为买了某型号故障率低就代表不容易坏,真的纯看RP的。

来点干货,顺便回答楼主的问题,以上以希捷的产品线的规格图,最后的两个系列的E代表Enterprise,就是企业级的意思。可见企业级的属于机械硬盘的旗舰类产品,家用级的一般会阉割并按照定位下放些技术,由于企业级硬盘一般用于高负荷(多路频繁写入读取),使用时长一般也是7*24,所以要求在高负载的情况下也要有高可靠性,使用的用户一般也是不差钱的,这可以参考服务器和家用pc的定位。

接下来说说我们常见的几种硬盘:
家用级desktop(ST8000DM002),一般无特殊的技术,价格也是最便宜的,转速常见是7200rpm(上表应该有误),适合8*5(每周5天,每天8小时)的环境。

存档硬盘Archive(型号ST8000AS0002):定位为冷备份,存档,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仓库盘。其实希捷的这个也定位为企业用的存档盘。希捷这代唯一采用SMR技术的就是这个型号。缺点是由于SMR是重叠磁轨,在数据需要覆写的时候持续写入性能会降低,理论上这种盘不适合大数据量持续写入,不适合组raid。

监控级Surveillance(型号ST8000VX0002):在家用级的基础上加入监控主机支持的指令,这个指令的作业是即使出现一些CRC错误也会继续播放视频,防止出现严重的马赛克和卡顿,由于转速的降低,所以使得这个硬盘可以胜任7*24小时的工作。这个指令对于普通pc是没用的,所以不用担心。

NAS级(ST8000VN0002):和监控级相同,适合7*24,硬件上由于nas盘一般是在多盘位的环境下,所以提升了硬盘的抗震性能,加入了主动振动补偿。

这几种硬盘其实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在固件上,分别对使用环境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这要展开谈的话又可以写一篇文章了),机械硬盘由于其机械特性,所以很怕振动,对温度也比较敏感。磁记录的特性在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又会产生老化,所以总体而言不是很可靠的,如果对于数据安全性有要求建议一定要备份,硬盘最好也要组raid。

鉴于楼主的情况
可以考虑买希捷的NAS或ENAS系列硬盘,建议楼主买2块组raid1,这样不用担心数据安全问题了,一般pc组raid1也很方便,板载的或者windows下的软raid都行。多块的话可以选择raid10和raid5,其实个人比较推荐raid6,可用容量和冗余都得到一定的保证(可用容量为N-2),raid10其实代价挺高的(可用容量N/2),raid6可以同时坏2块硬盘不掉数据,windows server可以最多可以软raid5,软raid6的话要linux,所以可能要nas,如果是nas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nas我其实个人推荐用监控盘的,5900转速和合适,价格也不贵,nas的盘还是太贵,没必要,也没这么可靠。注意raid5也不是那么安全,如果一块硬盘彻底报废,还有一块由于坏道没检查出来可能导致阵列重建失败,还有可能在重建过程中挂硬盘,那么整个阵列都会废了。组raid5的话也要定期备份和检查磁盘状态,raid6相对安全很多。

网友:
说得好,我选希捷

网友:
首先,企业盘肯定是最注重稳定性的一种,另外性能上也比较优异。
监控盘的特点就是全天候的负荷能力强,也就是说7*24工作,容量大,对于智能安全的考虑比较多,比如说希捷的酷鹰系列就有酷鹰健康管理软件,对于硬盘的潜在问题进行检测,并且能够干预有误的操作。
NAS盘就是能够网络存储,上传下载数据很方便。
家用盘的话,没有企业级和监控盘那样的特殊技术要求,价格亲民,转速7200RPM比较常见,但是肯定不如7*24的监控盘耐用。

网友:
以后考虑用日立或东芝硬盘。

网友:
别考虑单盘的安全性,组raid才能是最安全的解决方案,市面上areca八盘位的阵列不到一万,组个raid6上山下乡妥妥的。

网友:
所有答案都在说西数,怀疑有PY交易啊~

网友:
这几种盘的区别可以谷歌必应百度。。。
针对你的情况,最佳方案应该是做视频剪辑的工作站用普通盘,另配一个NAS用于备份(可以考虑使用西数红盘)

网友:
看了下答案发现大家对监控盘都缺少理解。sv35监控盘的定位一直是高于普通盘的。监控盘与普通盘的区别在于日常数据使用写入少读取多,监控数据写入多而读取少,因此监控上对写入做了一定的优化。
过去普通盘要便宜不少,因此在监控业务上大量使用普通盘,因此导致的坏盘率极高,因此西数推出了紫盘,希捷推出5900转的监控盘以降低成本使得监控盘成本与普通盘接近。
至于最近监控盘价格比普通盘还低么…跟大华海康某些政策有关,具体就不好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