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LA-B091P)开机不显已解决但有疑问

楼主(2018-05-09):
                           联想E40-70(LA-B091P)开机不显 刷BIOS搞定附件有工厂BIOS

疑问的地方????
      就是维修过程中因为拆下BIOS放一边后面不知道那个BIOS芯片是原机的,随手拿一个刷上去发现亮机很慢而且显示只有背光没有图像。于是从淘宝上买了一个BIOS刷上去现象一样。。。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因为之前修过好几台这个机器都是刷BIOS好的,但都是用原机上拆下来刷的。于是找了一下维修台边上的2个8M的BIOS都刷上测试结果其中一个正常亮机。。。。。。。。。。。。
由此证明这个机器刷只能用原机的BIOS芯片刷才可以用,那么问题来了?那如果原机的BIOS坏了或者弄丢了呢?为什么只能用原机拆下的BIOS才能用呢??????

E40-70 板号LA-B091P 工厂.rar

网友:
求高手解答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OTP 数据。。。。不合导致 换BIOS芯片 不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