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充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8-05-09):
求大佬们指教,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然后插上充电器,充电标志闪烁,指示灯也闪,充电器标志不停的跳,单独用充电器开机到Windows界面进不了系统,充电器和电池同时插上开机也不能进系统,电池百分之四的点,不插充电器电池接口电压6.6V,插上充电器7.0V,插上充电器的时候虽然充电标准在跳变,但是没有消耗电池电量,换过电池和充电芯片,暂时不知道怎么搞了,求指教,没有图纸

网友A:
换换上下管 还有 保护隔离管子  充电上管的 升压电容 电池到EC断线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种,进水,也充不了电木有修好,芯片换了都不行

网友:
联想主板专业交换  添加WX  li8866cc

网友:
thinkpadE540开机黑屏指示灯亮风扇无声音,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上下管 还有 保护隔离管子  充电上管的 升压电容 电池到EC断线没有

拿给师傅修了,修好了,但是没告诉我哪儿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