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2-14键盘不能用维修,通病,求加精华

楼主(2018-05-09):
联想FLEX 2-14键盘不能用维修,应该很多人碰到过,论坛上有一个帖子说刷BIOS好了,不知是真是假,和键盘接口相关的东西全查过了,都没问题。
还有什么和键盘相关呢,我们以前修的机器基本没使用触摸屏,这个机器正是用的触摸屏,就用到了一个新东西,陀螺仪!!!!
正常时,当机器反转,键盘朝下,则键盘锁定,键盘无法使用,
这台机器正是陀螺仪坏了,麻利的把陀螺仪拆掉,键盘可以正常使用了
陀螺仪在屏上,和lid同在一个小板上,方形的
由于没图纸,花了1个小时查前面的那些,求加精华

 会员11430712元2022-12-16 13:49
 会员1602002元2022-12-16 03:08
 会员595822元2022-11-30 10:57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用

网友:
楼主,你分享的这个维修经验很不错,陀螺仪,以后我们修平板二合一的电脑要注意这个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像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维修人员总结的。

网友:
以前碰到台YOGO的键盘不能用没修好。现在想想应该也是这个问题。上次没有拆屏,以为这东西在下面,裸板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分享,必须给楼主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联想二合一笔记本陀螺仪坏了导致键盘不能用。。。很好的经验,值得加分支持

网友:
以后碰到键盘完全不能用的,又有了新的思路了。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约到过,面板上的触摸板导致键盘不能用,倒是碰到过多次

网友:
版主不给加精吗,这个故障太经典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有这个病   之前遇到的是刷了个blos好的    以后遇到的话就可以有个思路了

网友:
这个联想二合一笔记本陀螺仪坏了导致键盘不能用,还没遇到过,但以后碰到种笔记本键盘完全不能用的,可以优先排除一下陀螺仪!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涨知识了!

网友:
有图片吗?真希望能看到实图下次如果修到就可以直接搞了。

网友:
楼主联想的机子你修到多吗?感觉5代以后的机子看着就难受,修得人头痛。。

网友:
还没遇上过 ,先收藏

网友:
下次遇到这机器 报价报高点 估计没多少人知道

网友:
你分享的这个维修经验很不错,陀螺仪,以后我们修平板电脑要注意这个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陀螺仪坏了导致键盘不能用。。。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真正的涨知识了  陀螺仪一般是检测设备的姿态的  如果是锁定键盘应该是和 lid类似的东西来检测屏反折状态的

网友:
估计还得过个一年两年才能碰到比较多。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这种帖子 必须加精啊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呀,我已经有5分下载分了,求分享个呀,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
我再补充一点
特殊说明:flex 系列机器屏幕是可以翻转超过180度以站立模式使用,此时机器上的感应板控制着机器的的键盘的启用和关闭!
多模平板机型的维修思路要区别于普通的PC.

网友:
陀螺仪坏了,还没有遇到过,不过以后会注意

网友: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网友:
像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维修人员总结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像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维修人员总结的

网友:
通病我喜欢,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秒杀了  像楼主学习

网友:
维修界需要多些楼主这种造福大家的人

网友:
刚接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通病

网友:
请看我的标题,就是通病键盘不能用

网友:
记住了 到时候 看看是不是你这个

网友:
看不齐全内容。。。不过这个应该很经典才收费吧

网友:
联想二合一笔记本陀螺仪坏了导致键盘不能用。。。很好的经验,值得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