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经常用垃圾清理软件清理电脑(win8系统),利大还是弊大?

楼主(2018-05-09):
经常用垃圾清理软件清理电脑(win8系统),利大还是弊大?

网友:
好,先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些垃圾是什么
IE暂存档,已经不用的垃圾软件及其资料,错误的登录档,系统设定,操作记录

这些东西有没有用?没有。。。。。。。
这些东西明摆着就是垃圾,所以可以放心的删掉
不会有弊处

但是问题就在它们是否真的影响电脑?
其实不大会,因为他们多数占用的都是C:\Users这个文件夹
不会占用内存,所以删了,你的电脑也不会变快
只是可以多了一些空间给你
以Win8多数出现在平板式变形本的情况来看
是有用的,因为这些变形本多数空间只有83GB,或者173GB

只是是不是一定要用360呢?
个人首先推荐CCleaner,绝对的安全可靠
无内置流氓软件,不会修改首页,浏览器的搜索引擎

如果你想更加高大上完全不用软件
去C:\,在在蓝色的“档案”旁边会有“常用” “共用” “检视”,“管理”(这条东西是叫Ribbon,应该是抄MS2007 的外观)
就是管理,会出现“清理”
按下去,伟大的Windows就会自动开始检视你的垃圾
等一会儿,按“确定”

神马都搞掂了,妥妥的

网友:
你信微软还是信360?

网友:
清理还是有必要的 不过也不需要太频繁

网友:
我的硬盘快爆了,用了固态,笔记本硬盘,台式机硬盘,老中青三代同堂,都不够用
求推荐个确盘清理软件。

网友:
微软的工程师的智商还是不需要你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