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台主机CPU6500,固态硬盘加希捷酷鱼2T?

楼主(2018-05-09):
想配一台主机CPU6500,固态硬盘加希捷酷鱼2T?

网友:
考虑电脑配置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以下几点:

1,下次更新硬件的方式
    基本分两种情况:
    a,时常更新单一硬件(添置硬盘、升级内存等)
在这个情况下,应当考虑主板的扩展性,如内存插槽数和sata接口数等,在购置内存和硬盘时也应考虑单支容量,以便将来增加时的对称性。
    b,每次整机升级
整机升级,每次可充分利用插槽,降低硬件单价,多通道内存,显卡阵列等,提升性价比。

2,经验参考
    我个人更新电脑的频率基本为1年1次,每次整机更新,有如下的经验:
    □raid并不稳定且不利整机更新,以时下的情况,windows系统建议采用256G系统SSD硬盘和大容量机械硬盘的组合,如果是大型单机游戏重度用户,建议双SSD(系统与游戏分别安装在不同的SSD硬盘,系统盘可适当缩小)加机械硬盘;
    □内存的频率在实际使用中差别不大,应以稳定为主,尽量组成多通道;
    □电源应考虑模块化,去掉多余的连线,优化机箱内空间;
    □机箱散热重在整体机箱内的气流组织,利用机箱风扇(很便宜的大尺寸)上进后出,或侧进后出,整体降低机箱内温度,在CPU风扇上适中即可;
    □机箱如没有美观要求,不用买贵的,只要有机箱风扇安装位便于组织气流即可;
    □主板,够用即可,不要追求高大上的造型和功能,主要看供电部分的用料,不用追求高型号;
    □显卡选择根据需求,更高档的显卡可使用更多的年限,而显卡和内存大小也是影响整机体验寿命的重要因素,如GTX780可以用到GTX1080出现都不落后,仍可保证体验,而GTX760却在GTX960出现时便显疲态;
    □显示器这几年迭代速度应该会比较快,游戏重在亮度,对比度等基本指标,工作重在尺寸和色彩准度,按我的经验,显示器国产品牌就不错;
    □品牌搭配使用,如技嘉显卡配技嘉主板,华硕配华硕,兼容性更好;

3,建议根据自己更新的方式,适当平衡预算,以体验保证期(年)为统一标准,稳定性第一,适当平衡主板、机箱、显示器的预算,获得更好的性价比。

————————————————————————————
根据上述经验,建议内存改为2133频率,主板Z150,CPU标配风扇(主要CPU与风扇导热硅胶处理好),电源个人经验航嘉噪音比较大,避免广告嫌疑,电源不做推荐了,花几十快钱买几个好的机箱静音风扇,组织好机箱内气流,注意进风出风都要有,让空气流过主板CPU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