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 D525 POS 收银机维修

楼主(2018-05-09):
接到一收银机客户反应插上电源后适配器指示灯会熄灭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有短路造成的)
楼下机器拆机发现惊喜 里面好多好多活着的小强在里面开“派对”
拆下主板上图!(图片后面补拍的)

测得公共点对地短路  发现一电感短路  其他为发现异常  短路电感电路中PWM mos管上管易击穿   拆下上管公共点对地值已经恢复正常  电感还是对地短路  看旁边的电容已经爆了  拆下电容对地值 94  查得此电感为3V 或者 5v(对地值应该存在异常)  PWM 芯片为UP1856  换好电容和MOS管后待机电流0.0014 实测无3V 5v  找不到up1856的pdf  单发现此芯片和tps 51125引脚定义一样

测得  16脚 VDD 12v 13脚 EN0   3.3v 正常  8脚 VREG3  3.3V  17脚  VREG5 5v  3脚 VREF 2v
条件基本都正常  直接找个TPS51125 更换  芯片跟换后 待机偏高0.4V左右 (待机电流如下图)

但3V 5V 出来了  南桥发烫  抱着试试的心态戳了一下开机脚  惊喜出现了   滴滴 声来了 (未插内存) 插上内存 接显示器亮机了

装机测试   能正常进入系统  唯独USB 不能使用
进过推测 USb 不能使用应该南桥损坏  (因为待机电流高的时候  南桥巨烫  损坏的上管恰好为5V PWM 电路中的上MOS管)
上BGA 拆下南桥后 5V 电感对地值恢复正常(对地值如下图)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也正常了(待机电流如下图)

装好新南桥 (对地值如下图)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如下图

戳开关引脚  上电亮机   并已经能正常识别USB 了

另附上 BOIS

网友:
技术过关,工程量好大啊,不知道,这块板值不值一个维修费。

网友:
收银机可以报个好价吧。。。换的这个是GB桥吧。。。

网友(2018-10-26):
可惜无法来加分支持了啊:):)

网友:
这个主板,修到要换桥,不知道,楼主收费如何。这边换桥说直接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