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4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8-05-09):
HP  G4-1225TX
DA0R13MB6E1 REV:E

键盘在BIOS里和 PE菜单选择界面能用
进PE和系统不能用
--------------------------------------------------------------------
商家说他们已经换过键盘了
先去官方下载了个在线升级的BIOS更新
更新完重启进系统还是不能用
拆机
除去所有能拆去的配件
进PE测试
依旧不能用
-----------------------------------------------------------------------
还是觉得BIOS的可能性非常高(之前遇到过)
取下芯片刷程序
刷完测试无果(刷写多次)

------------------------------------------------------------------------
打键盘接口对地值
没有异常
打键盘接口和EC之间的通断
还是没有异常
----------------------------------------------------------------------------
找了下EC,发现有旧的EC
取下换了个
进系统发现能用了
重启两次后又不能用了
因触摸板不能用,外接鼠标看了下设备管理器
看见键盘驱动是感叹号
卸载重装 使用正常
测试完后 装机交给客户
------------------------------------------------------------------------------
可.........................
大概一两周后机器又回来了
开机测试
能用
因上次出现过驱动异常引起的
所以询问能不能装系统后
进PE装系统
咦咦咦
不能用了
无法
拆机

-----------------------------------------------------------
看了看主板没明显异常
就加焊了下
又能用了
考虑到返修,就调了个新芯片换上去
开机测试
大写懵逼
不能用
放大镜看了看没有没焊好的引脚
怀疑芯片有问题
去旧主板上拆了个换上
懵逼
还是不行
------------------------------------------------------
测键盘接口引脚电压 有3.3V 有的脚只有1点几V 甚至没有
这个还真没注意电压情况
先不管 用示波器打低电压引脚 并乱按键盘
发现有下拉波形
没法了 只好找了上拉排阻加上(原来并没安装)
然而并没什么用
-------------------------------------------------
没办法只好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借用了
大概总结了下
键盘、触摸板、BIOS、还有个说光驱位置电阻了
因没板没图,楼主也没说是什么信号或电压
没法参考
---------------------------------------------------
第二天调新键盘测试(不放心)
还是不行
偶然放心手放EC一边后键盘能用了
调开图纸对照
手按位置大概在70到90脚的位置

大概有可能的信号
先测试电压
都有3.3V
就TPCLK TPDATA 0.6V左右
没什么方向 先当会儿咸鱼
突然灵光一闪
大多都说触摸板引起的
这里不正好有触摸板信号线么
抱着尝试下的心态打了下通断
两条线还真断了
飞线接上  进PE
好了 再测试了几次没问题
接上触摸板也能用了
感觉触摸板不能用还是不插线了
去掉上的排阻(上了排阻电流大0.01A)
装机测试无问题 交给商家
-------------------------------------------
结尾上几张图
另外现在还一脸懵逼
触摸板信号线断了还会引起这种问题

-----------------------------------------------

还有键盘信号脚电压
开始没有注意有波形的时候
已经有3V多的电压了

网友:
QQ浏览器发不出去了 还好复制了下

网友:
对于懒人来说还真没精神重写一次

网友(2018-09-15):
帖子看的有点辛苦,不过结果很是意外,触摸板到ec断线,引起ec键盘配置异常,看来以后修键盘不好用的,得查查触摸了,2者可能是一体的,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精彩案例! 触摸板什么信号断了?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你这精神真是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精彩案例,这个问题很少找到

网友:
谢谢愿意分享的你,,学习了。。键盘不能用触摸板也会导致的。

网友:
这个波你也到抓到。 厉害

网友:
这技术很牛B了  又是飞行又是示波器的佩服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