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在水中会衰减吗?

楼主(2018-05-09):
wifi信号在水中会衰减吗?
WiFi

网友:
会,wifi的频段为什么设置在2.4G?因为这个频段无需牌照
为什么无需牌照?因为这个频段满是微波炉,干扰太大管不了
为什么微波炉都设置在这个频段?因为水对这个频段吸收好

网友:
摄像头潜到水下查看是否有鱼类上钩这个需求,淘宝上一搜一把解决方案曰:有线。
WIFI衰耗大,有多大没测试过。

网友:
会的,水以及湿润的土壤都有一定的电导率,频率较高的电磁波无法穿透,衰减非常严重。介质损耗和频率与媒质特性有关,在2.4GHz频率下,电磁波在水中无法传播。而题主题到的WiFi是工作在空气媒质之中,可以基本忽略介质损耗,所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下雨天的时候,户外wifi信号质量都要比好天气时候差,你说呢?

网友A:
这个么,光在水里传播的时候会衰减,所以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