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进水不显示,F7700没问题

楼主(2018-05-09):
哎呀。平时都修手机,自己的电脑进水了!第一次操作。看大家基本上都是说7700短接就好。

网友:
进水机器能这样修吗?还是看看进水部分,有没有腐蚀掉件吧!

网友:
看看进水部分在哪里,有没有腐蚀掉件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机器是不开机还是不显示?

可以开机,我现在用外屏都可以进系统。

网友:
搞定。换了个升压就ok了。今天真的没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