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上电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09):
y460上电掉电,b类c类供电都正常,这个机器经常是b类c类供电转换出问题,但这个板子不是,继续查,发现1.05v供电起不来,用的是rt8204,直接更换16脚ton电阻,修复

网友:
ton电阻,ref电阻,ocset电阻,CPU供电芯片非主供电的分压电阻,一旦坏了,都是奇奇怪怪故障

网友:
这类电阻一直在工作状态,应该容易坏。

网友:
进水或者腐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