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待机0.007A,触发到0.015A故障

楼主(2018-05-09):
请教下图中晶振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南桥内部吗?
C171,C183,晶振,桥也换了。还是无电压。
主板版号;LA_5751P
故障是待机0.007A触发到0.015A。测待机3V5V电感正常输出,桥待机电压正常,RTC电路正常。EC待机条件正常。PWRBTN也有跳变。
现在就只能怀疑晶振电压了,

H55
楼下的 二位,没看清楚帖子啊,不是说已经 环桥了 不行,换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下单桥 有惊喜

网友:
先看看RTC电路吧,不行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
先吹下桥,,,,,看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刷刷bois试一下,,,,,,,,,,

网友:
32.768的不是待机就要起振么
没有应该不触发

网友:
高手来  我们也好学习!!!!高手来  我们也好学习!!!!

网友:
这个是有触发动作,没有二级电压。量一下出二级电压的芯片控制脚有没有18V

网友:
桥的方面比较大   先刷个blos试试吧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不正常啊........................

网友:
都换了,晶振不起振,说不过去,查下PCH条件!

网友:
时钟电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既然有触发  刷下bios试试  晶振的2端有电压差的  0点几伏  如果没有 测下有断线 或者电容对地漏电

网友:
换晶振比换桥容易多了,为什么不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再去考虑换桥呢,电流有变化看看触发瞬间slp_s3和s5有没有变高电平,如果有变的话就不要怀疑桥先,可以查一下ec发出的上电开关信号,如果也正常可以查一下转换电压看

网友:
刷下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再换一个就好了           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 BIOS试试  不要急着 动桥

网友:
查下桥的条件         实在不行就在换个     有时候会买到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