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 7537 8声报警

楼主(2018-05-09):
接手戴尔7537 开机8声报警无显示,刷原厂BIOS ,无果,查了下屏接供电缺3.3V,拉了一个3.3V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情况,外接也不显示,偶尔亮了一两次,拔掉屏线还是8声报警,论坛说屏线问题,难道我拔掉屏线不接屏线也不行?搞不懂了,有没有大师指导下

网友:
太难了,搞不懂。。。。。。。。。。。。。。。。。。

网友:
显卡问题 也是会报8声的

网友:
显卡吧       百分之90是显卡    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还是对照图纸,仔细看下吧    、

网友:
显卡,不接屏,读不到屏数据.都是会报8声警.

网友:
Dell、8声不是屏线就是显卡   查一下显卡供电吧   不行加焊一下

网友:
一般七声是显卡,此桥,8声的话显卡,屏,屏线

网友:
8声是显卡,没检测到屏也报8声

网友:
显卡不正常,读不到屏,不出3.3V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