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R G150M-B开机报警 但是机子能亮 是不是掉电蓝屏

楼主(2018-05-09):
机子能亮机  到WINDOWS界面键盘灯闪烁开始报警  时不时蓝屏掉电!  各位大哥这种神机有啥通病吗?

网友:
好多都是6脚管子坏了的

网友:
LAO lao 老通病了。。6脚芝麻管 爆掉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认到独立显卡  楼主可以查一下独立显卡的供电

网友:
一看就是蓝天(clevo)的板子   问题多呢  6脚管子确实是通病 建议仔细辨别 尤其是显卡后面的那个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过来学习一下,以前遇到过神舟k650d的三灯闪,掉电,最后给别人搞了,是不是也是六脚芝麻管的问题?

网友:
有的是显卡问题。还有那个6脚的管子爱坏,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