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小米max2换屏后,WIFI信号非常差?

楼主(2018-05-09):
小米max2换屏后,WIFI信号非常差?
小米
WiFi

网友A:
你是在外面维修店换的屏吧,因为小米MAX2的WIFI天线是贴在中壳的屏幕那一面的,不是换带框屏幕总成都要拆框,很容易把WIFI天线弄坏,需要更换一个WIFI天线。

网友:
直接跟售后说wifi信号不行,不要跟他们提换屏,你就指明wifi有问题,问他们怎么解决,如果真的有问题在米家现场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2楼真相 维修同行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有可能是换屏幕时碰了天线,也有可能是天线模块有问题
总之去找小米售后,上次的维修记录他们都有的,现场连wifi让他们看

网友:
就算是wifi模块也有可能是屏蔽罩碰到了其他东西带来影响,楼上说的很对,直接说wifi有问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