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电池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8-05-09):
联想E450 ,识别电池,不能充电。 下联想电池微码刷不上去。这个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电池故障。考虑更换电池测试。联想主板专业交换

网友:
高手来  我们也好学习!!!!高手来  我们也好学习!!!!

网友:
不充电的话,量一下充电芯片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这个机电池问题出的多,会出现不充电、进不去系统、显示掉电,一系列怪问题。都和电池有关。

网友(2019-04-14):
先刷一下微码,不行就换电池,这个机子坏电池也是很多的

网友:
换电池看了吗

网友:
电池有问题了,你怎么刷也没用的,这种内置电池最容易坏了

网友:
以前刷微码好过,但也见过电池坏的,建议你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这种的先换个电池试试  还不行就找图纸 对照图纸修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问题多 这个电池容易坏

网友:
直接换个电池试试 省的太麻烦的。

网友:
先排除电池................................................

网友:
这款机子电池坏事通病,直接换电池

网友:
E450电池坏的多。。。建议换个电池试试。。。。。